分析温度传感器采样电路

楼主:
温度传感器信号经OP07放大后,通过了LM324 的4个运放、4052开关送到单片机口。
4052的X、Y端的输出输入口为什么悬空,不需要接高、低电平?根据4052的真值表不是要有相应的值才能分别选通吗?
另外不太明白这4个运放的作用。请指教,谢谢!

网友A:
X和Y都属于公共输出端和输入端,当然如果不用这两个引脚做公共输出端和输入端,就可以悬空了,至于4个运放的作用你还是好好看看模电和数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和Y都属于公共输出端和输入端,当然如果不用这两个引脚做公共输出端和输入端,就可以悬空了,至于4个运放 ...

谢谢回复!
不过您没回答问题。
4052的端子悬空它如何判断是符合真值表的哪一个呢?例如“Y”端的四个脚只接了一个,其他悬空。
另外,324的四个运放,“324D”接成了反相器,“324B”接成了积分电路,其他两个确是不知道是什么。
至于“模电和数电”当时的成绩还是不错的,要不然也画不出这个图。只是现在年代久远,大部分都还给老师了。呵呵
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Y通道只有一路连接,目的是将其作为可选的短接通道。选通Y0通道时,D3B的同相输入端与D3C的输出端短接,选通其它通道时,该二节点无电气连接。

网友B:
324的A是个跟随器,C是个比较器,B是带有交流负反馈的比较器,不能看成是积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4的A是个跟随器,C是个比较器,B是带有交流负反馈的比较器,不能看成是积分器。

嗯,以上你说的我以为:
1、D3A是跟随器,D3C是比较器是对的,C是过零比较器。
2、D3B却不是交流负反馈的比较器。

因为:在4052的X1、X2通道分别接入了放大的传感器信号和TL431的参比电压,分别选通送到X,给跟随器D3A做阻抗变换,然后做双积分变换,然后给送给单片机P3.2。
至于4052的Y通道开关,是切换两次积分之用。如您所说:“Y通道只有一路连接,目的是将其作为可选的短接通道。”或者切断通道。
积分时间常数=R29*C18,这里的C18(224J)是个精度为正负5%的电容0.22uF 。
所以,这里 运放324和CD4052的作用是双积分式A/D转换器。

对否?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以上你说的我以为:
1、D3A是跟随器,D3C是比较器是对的,C是过零比较器。
2、D3B却不是交流负反馈 ...

还有错误:4052的Y通道不参与二次积分切换。
Y0接入D3B的同相输入端是参与积分电路的“自校零”过程。C16、C17都是胆电容,负极对负极串联相当于一个比较大的无极性电容。

网友D:
4052的真值表是看A,B的值,跟X,Y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4052的真值表是看A,B的值,跟X,Y无关

是的,谢谢。之前是混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和Y都属于公共输出端和输入端,当然如果不用这两个引脚做公共输出端和输入端,就可以悬空了,至于4个运放 ...

对你后面这句话说点儿意见行吗?
通常在这里“求助”或者“讨论”问题,大多是为求真而来,您若知道或者想参与,就说出来。别拿出高屋建瓴之势“好好看书去”!客气点儿,不表示你水平低!
学无止境,对谁都一样。
这世界上有通才、全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以上你说的我以为:
1、D3A是跟随器,D3C是比较器是对的,C是过零比较器。
2、D3B却不是交流负反馈 ...

D3 B、C确实是双积分ADC,R29的存在构成积分器,之前忽略了。建议画运放电路时按习惯左输入右输出布置,4052直接画成选通开关形式,这样电路图一眼就能看清,否则感觉很别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对你后面这句话说点儿意见行吗?
通常在这里“求助”或者“讨论”问题,大多是为求真而来,您若知道或者 ...

呵呵,那没事多过来发发帖子啊,交流交流,一起进步吧。,看高手们都给你具体解答啦,我就整体上说一下吧。

先看电压跟随器的作用,概括地讲,由于它的高输入电阻(很容易达到兆欧级,起隔离、缓冲作用)、低输出电阻(带负载能力强),所以电压跟随器起缓冲、隔离、提高带载能力的作用,完成阻抗匹配的功能。

再看为什么要用电压跟随器,因为电压放大器的输出阻抗一般比较高,通常在几千欧到几十千欧,如果后级的输入阻抗比较小,那么信号就会有相当的部分损耗在前级的输出电阻中。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电压跟随器来从中进行缓冲。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最后再看放大器,说通俗些,就跟我们公司老工程师讲的一样,是用来保护单片机的,你直接用单片机的引脚用电阻分压采样的话,单片机引脚的阻抗比较小的,可能会烧毁了单片机,放大器高输入电阻嘛,采样电压不容易死了。

对于采样电路来说一般是先接放大器,再接跟随器,最后接单片机或arm芯片引脚。

对于比较器就更好理解了,需要知道两个信号中哪个比较大,或一个信号何时超出预设的电压(用作电压比较)。用运算放大器便可很容易搭建一个简单电路实现该功能。当V+电压大于V-电压时,输出高电平。当V+电压小于V-电压时 ,输出低电平。需要注意的是:放大器大都工作在闭环状态,所以要求闭环后不能自激。而比较器大都工作在开环状态更追求速度。对于频率比较低的情况放大器完全可以代替比较器(要主意输出电平),反过来比较器大部分情况不能当作放大器使用。

你的电路里应该没有用到积分电路,就是放大器,还有跟随器,还有个D3B的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D3 B、C确实是双积分ADC,R29的存在构成积分器,之前忽略了。建议画运放电路时按习惯左输入右输出布置,4 ...

谢谢回复!
现场忙了一天刚回办公室,一上网就看见您的回帖,很高兴。
关于画图的方式,也知道 “习惯左输入右输出” ,只是限于图纸板面A3,若都弄成一律,图纸放不下。另外这只是个草图,不是最后的。还有图中的元件都是“AD”库中选的,忙于画个大概,提出来求助,就没再修改元件库。
稍后在进行整改。
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那没事多过来发发帖子啊,交流交流,一起进步吧。,看高手们都给你具体解答啦,我就 ...

谢谢回复!
您是不是版主啊?!
您今天的帖子内容含金量较高,我明天再好好消化,今天有点累。
您不介意我的话语,很高兴。
实话说,近7旬的人用了近4个小时画这个图,然后提出求助,想求个正确结果,不是很过分吧?!

另外,我还是认为“D3B+C18+R29”构成了双积分电路,您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现场忙了一天刚回办公室,一上网就看见您的回帖,很高兴。
关于画图的方式,也知道 “习惯 ...

比较复杂的图,可以根据功能单元或者以某器件为核心分图画,用网络连线标明与其它电路的连接关系,这样容易归档,对多人合作的复杂系统的管理也有利。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您是不是版主啊?!
您今天的帖子内容含金量较高,我明天再好好消化,今天有点累。
您不介 ...

我不是版主啊,我仔细看了看,你说的对,确实是双积分电路,但是不明白为啥这个双积分电路用在了中间,这个电路感觉跟其他电路很不同啊。

楼主加油啊,姜子牙八十才为相,助周王定的天下的,所以你不要在乎年龄啊,加油啊,有了问题就多来论坛讨论,一起进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版主啊,我仔细看了看,你说的对,确实是双积分电路,但是不明白为啥这个双积分电路用在了中间,这 ...

小年快乐!
根据提示,将元件库的4052编辑了一下,电路重新画了,看原理是好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小年快乐!
根据提示,将元件库的4052编辑了一下,电路重新画了,看原理是好一些。

确实这样看着好多了,而且还都给电路里面的加了功能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这样看着好多了,而且还都给电路里面的加了功能标注。

嗯,谢谢!
加标注功能,是怕忘记,年龄大了记性不好,
还有一点不明确:OP07放大器前端采样桥部分的 C9并在R26上,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谢谢!
加标注功能,是怕忘记,年龄大了记性不好,
还有一点不明确:OP07放大器前端采样桥部分的 C ...

你太谦虚啦,还是做产品比较严谨的,与电阻并联的电容是为了获得更精确的分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太谦虚啦,还是做产品比较严谨的,与电阻并联的电容是为了获得更精确的分压。

谢谢您的夸奖,还真不是谦虚,只是不明就问。三人行必有我师!
“与电阻并联的电容是为了获得更精确的分压。”
不太了解您的意思。
分压就是分压,若需精度高些,用高精度电阻不就可以吗?并联电容也能起到提高精度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夸奖,还真不是谦虚,只是不明就问。三人行必有我师!
“与电阻并联的电容是为了获得更精确的分 ...

我理解是这样的,电容加在电阻两端的话,电容会充电,这样电容带电后,会把电阻两端的电压基本上维持在一个值上,不会因为外界干扰,造成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过大吧,这样测得的电压更加精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这样的,电容加在电阻两端的话,电容会充电,这样电容带电后,会把电阻两端的电压基本上维持在一 ...

为了更容易理解,将采样放大部分摘出来重新画了。放大器的输入为很典型的温度传感器桥式采样,将431的参考电压部分略去了。
看看它是个什么道理,C9 和 C15  在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经常看到,为了使放大器精确调零,用电位器来取代R26,而并非在R26上并联电容(这个电容为0.1uF)。
C15 为好一些的胆电容,它是否为采样保持之用?这与通常的采样保持放大又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了更容易理解,将采样放大部分摘出来重新画了。放大器的输入为很典型的温度传感器桥式采样,将431的参 ...

我大概说一下,我对这个两个电容的理解吧,你看一下对不对吧。
C15应该是滤波电容吧,它接地而且带极性,应该为电解电容,一般接地的电解电容都是起到滤波的作用的。
C9应该是旁路电容,又称为退耦电容,是为某个器件提供能量的储能器件,它利用了电容的频率阻抗特性(理想电容的频率特性随频率的升高,阻抗降低),就像一个水塘,它能使输出电压输出均匀,降低负载电压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