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三极管集电极直流电路工作原理分析3

楼主:
三、负电源供电NPN型三极管典型集电极直流电路之一
下图是负电源供电NPN型三极管典型集电极直流电路之一。电路中的Q1是NPN型三极管,-V是负极性直流工作电压端,电阻R4接在三极管Q1集电极与地线之间,这样构成三极管Q1集电极电流回路。
集电极电流的回路是:地端--R4--Q1管集电极-Q1管发射极--R3--负极性直流工作电压-V端。

网友:
Q1上下画反

网友A:
依文中叙述,三极管为NPN型,并且使用负电源。图中亦如是。
这样的联接,该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要么把三极管改用PNP型,输出耦合电容联接到PNP管集电极,要么电源改用正电源。

网友:
感谢提醒,确实画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文中叙述,三极管为NPN型,并且使用负电源。图中亦如是。
这样的联接,该电路不能正常工作。
要么把三 ...

是画反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