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种三极管集电极直流电路工作原理分析7

楼主:
七、变形集电极直流电路
下图是一种三极管集电极直流电路的变形电路。电路中的Q1是NPN型三极管,采用正极性直流电压+V供电,R1是三极管Q1固定式偏置电阻,T1是变压器,它的一次绕组L1接在三极管Q1集电极回路中。
根据集电极直流电路分析方法可知,Q1管集电极与直流工作电压+V端之间有两个元器件,一是变压器T1的一次绕组T1,二是电容器C1,在这一电路中,集电极回路中没有电阻。
由于电容器具有隔开直流电的特性,所以电容器C1是不能构成Q1管集电极直流电流回路的。根据绕组的特性可知,绕组L1可以让直流电流流过,所以T1的一次绕组L1构成了这一电路中三极管Q1集电极的直流电路。
集电极直流电路的特点
工作在放大状态下的三极管,无论集电极电路如何变化,三极管的集电极必须与直流工作电压端之间,或是与地线之间成直流回路。构成集电极的直流通路。三极管的集电极直流电路就是要构成集电极直流电流的回路。
只要是能够构成集电极直流回路的元器件都有可能是集电极直流电路中的元器件。
三极管集电极与直流电压端之间,或是与地线之间有以下两种连接情况。
1、集电极直接与直流电压端相连(之间没有元器件)。
2、通过一个电阻器或其他元器件相连。这两种集电极直流电路与该三极管构成何种类型放大器有关。
集电极放大电路的分析方法
分析这一电路时,首先在电路中找到三极管电路符号,然后找到三极管的集电极,从集电极出发向直流电压端或是地端查找元器件,这些元器件中的电阻器或是电感器、变压器很可能是构成集电极直流电路的元器件,特别是电阻器。
电容器可以不去考虑,因为电容器具有隔直流电流的作用,它不可能构成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