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的2种对内等长方式,哪一种比较好?

楼主:
如下面两张图,第一种是用一个拐弯来补全差分线的等长误差。第二种是小幅度的拉大差分线的间距来加长其中一条线来等长。这两种方式都很常见,但是哪一种的信号质量比较好呢?第一种方式,差分线的匹配长度更长,但是有一段走线完全不匹配。第二种匹配长度少了很多,但是两根走线还是一直平行的。考虑到这两种情况,在理论上还真的不好比较这两种等长方式的优劣。仿真也不见得结果有多少可信度。

所以这次特意来发帖子咨询一下网友们,有没有人在实际的工程里面比较过这两种走线方式的优劣?

网友A:
所以这次特意来发帖子咨询一下网友们,有没有人在实际的工程里面比较过这两种走线方式的优劣?
实际都是画第二种    蛇形走线 但是很少比较
下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次特意来发帖子咨询一下网友们,有没有人在实际的工程里面比较过这两种走线方式的优劣?
实际都是画 ...

我是比较喜欢第一种,第一张图是xilinx 高端FPGA开发板的,第二张是 国产DSP芯片的MIPI差分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比较喜欢第一种,第一张图是xilinx 高端FPGA开发板的,第二张是 国产DSP芯片的MIPI差分接口的

第二种是传统方式,用的比较多
第一种是人家著名厂商,一定是经过测试分析过的
分析这俩种信号,需要专门测试仪器设备是数据才能分辨,差异不是很大
PCB走线理论往往是跟在实际后面分析,,,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   试验多了  理论就被试验所改变了  有些误差是理论说不清楚的

网友:
频率够低,二者等效。要说差别,个人认为后者适用的频率会稍高些,原因是前者的不连续性更强。

网友:
先在两头补,实在补不了,在看信号速率 ,低速的可以高波,高速的可以两倍间距。就像开车,速度慢的遇到深坑和浅坑都一样,慢慢过去,高速的话深坑就不行了,浅坑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