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板电路设计经验分享3-上下拉电阻参数选择

楼主:
三、上拉电阻、下拉电阻
我们先来看看上拉电阻的选取原则以及上拉电阻的阻值选择。
1、上拉电阻的选取原则
A、提高灌电流的能力
单板内部的器件功耗及驱动能力各不相同,这样在器件连接时的灌电流能力不尽相同,连接上会有驱动问题
B、电平兼容
板内或板间器件选取各不相同,信号电平特性各不相同,出于兼容性的考虑,需加上拉电阻以保证兼容性。
C、电平稳态的特性
个别器件在上电时要求某些管脚的初始电平固定为高电平,此时必须加上拉电阻以保证器件能够正常的工作。
D、器件及参数选择
对于上面的A、B两种情况,一般的上拉电阻选取2K~1M欧姆,视负载情况而定,重负载时电阻应选取靠近下限,轻负载时选取上限,这里的负载以器件功耗指标来确定,对于上面所述的C情况,则以该种器件的数据特性来决定。器件一般以金属膜的电阻或阻排为准。
2、下拉电阻的选取原则
我们再来看看下拉电阻的选取原则以及下拉电阻的阻值选择。
A、电平兼容
板内或板间器件选取各不相同,信号电平特性各不相同,出于兼容性的考虑,需加上拉电阻以保证兼容性。
B、端接
板内或板间的信号频率较高或上升沿较陡时,需要加端接电阻下拉到地,一般此时经常性的会再串入一个适当的电容。
C、电平稳态的特性
个别器件在上电时要求某些管脚的初始电平固定为低电平,此时必须加下拉电阻以保证器件能够正常的工作。
D、器件及参数选择
对于上面的A情况,一般的下拉电阻选取1K~100K欧姆,视负载情况而定,CMOS电平的负载,电阻应选取靠近下限,TTL电平时选取上限,这里的电平以负载指标来确定,对于上面所述的B情况,一般选取75~150欧姆的电阻;对于上面所述的C情况,则以该种器件的数据特性来决定。器件一般以金属膜的电阻或阻排为准。

网友A:
单片机用得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用得比较好,

硬件决定软件,单片机高手一般也是电路很熟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决定软件,单片机高手一般也是电路很熟练的

的确是  的  必须好的平台才能有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