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电平转换

楼主:
想将好几个1.8V的IO电平转成3.3V的IO电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请教!!!

网友A:
可以考虑和参考这个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和参考这个方式。

这个是几伏转几伏

网友:
用芯片的话比较多
LSF010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几伏转几伏

3.3转5V。对1.8不知道可靠不,因为体二极管的管压降影响可能比较大了。

网友:
这个也可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