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模式下如何不设置密码

楼主:
 官方例子是直接不传入password参数,可是实际上发射出来热点还是有密码的啊,到底该怎么设置

网友A:
ESP8266默认密码是micropythoN,可以将密码设置为空,这样就可以直接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SP8266默认密码是micropythoN,可以将密码设置为空,这样就可以直接连。

password='' 这样设置吗?但是报错了呀OSError:can't set AP config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ssword='' 这样设置吗?但是报错了呀OSError:can't set AP config

等我抽空试试

网友:
另外我查了些github上的代码 似乎所有人都是直接不传入password参数即可了,但是我发现我不传入这个参数发射的还是带密码的热点 而且这个密码就是我上一次设置的密码,所以我觉得是password参数被永久存储了吗?

网友C:
esp8266默认记录原来的参数
先执行一次禁用接口才能生效,这样写初步没发现问题,不确定是否是正确的,有一个认证模式的选项,没试验成功
    import network
    ap_if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ap_if.active(False)
    ap_if.active(True)
    ap_if.config(essid="ESP8266")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p8266默认记录原来的参数
先执行一次禁用接口才能生效,这样写初步没发现问题,不确定是否是正确的,有 ...

我尝试了一下,还是有密码

网友C:
我用这个方法成功清除了密码,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通用实现
我现在更关心能否把DHCP提供的网关去掉,如果去掉,ap模式wifi可以不影响有线网络的上网,手机也不影响4G的上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这个方法成功清除了密码,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通用实现
我现在更关心能否把DHCP提供的网关去掉,如果去掉 ...

你提醒了我可以强制选择认证方式,找了下文档,我强制设置成开放式WiFi了
import network
ap = network.WLAN(network.AP_IF)
ap.active(True)
ap.config(essid='test',authmode=0)
这样就是开放式热点了
authmode可以设置5个参数
AUTH_OPEN -- 0
AUTH_WEP -- 1
AUTH_WPA_PSK -- 2
AUTH_WPA2_PSK -- 3
AUTH_WPA_WPA2_PSK -- 4

网友:
我也尝试过这个写法,可能我设置成功是因为这个,现在看来似乎设置完了当时不生效,需要等待重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