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1040单节锂电

楼主:
请教各位大神,项目要用USB的5V充电,准备用BQ21040做单节锂电池充电保护电路,请问电池还要额外加充放电保护电路吗?就是某宝上的那种DW01做的电池保护板。

网友:
需要保护电路的

BQ21040只是在充电器控制芯片,在充电器端
保护电路是加在电池的正负端,等于在电池外再穿件衣服,,,,

网友A:
那电池两端是同时接到BQ21040和DW01吗?需不需要加什么隔离保护啊?

网友:
BQ21040是充电芯片,并无电池保护功能,原则上应该另加保护板,不过多数单体电池都是自带保护板的,除非用的是所谓的“电芯”,即仅电池本身。不用保护板不是不可以,但必须在使用时保证电池不过放、不过流、不反接,不能保证就得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电池两端是同时接到BQ21040和DW01吗?需不需要加什么隔离保护啊?

加保护板后无需额外保护措施,你随便拆个废旧单体成品锂电池,里面都有一块保护板,对充电电路而言,保护电路是“透明的”,跟“不存在”没啥区别,正是因此,保护板通常跟电池做在一起,很少有单独做在系统电路板上的。

网友:
楼主要明白的是,DW01做的保护电路是紧贴电池,控制电池的最低放电电压和最高充电电压,包括过充保护,过放保护,短路保护,过流保护,,,

BQ21040控制的充电电路,是在接在保护电路外,进行充放电,本身也有保护,这个保护不是单纯保护电池的
充电电路可以随带保护的电池做在一起,也可以分开做

网友:
好的,谢谢两位版主。

再请问下,能直接用USB的5V给带保护板的电池充电吗?电池厂商说可以。但我看网上说对电池寿命有影响,只能应急时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两位版主。

再请问下,能直接用USB的5V给带保护板的电池充电吗?电池厂商说可以。但我看网上 ...

电池带保护电路了,用什么充电器都无妨,,
充电器电压再高,有电池保护电路保护着呢,充电器对电池的影响就是充电压太高时,由保护电路管理停止

网友:
电池有保护电路的好处,还有另一方面,放电时,不会过度放电,因为保护电路的最低放电电压比电池规定的电压高那么一点,,是保护电路设置好的
具体有保护芯片参数决定

网友:
锂电池(可充型)需要保护,是由它本身特性决定的。因为锂电池本身的材料决定了它不能被过充、过放、过流、短路及超高温充放电,所以锂电池锂电组件总会跟着一块精致的保护板和一片电流保险器出现。

锂电池的保护功能通常由保护电路板和PTC等电流器件协同完成,保护板是由电子电路组成,在-40℃至+85℃的环境下时刻准确的监视电芯的电压和充放回路的电流,及时控制电流回路的通断;PTC在高温环境下防止电池发生恶劣的损坏。

因此,你的单体电池保护板上,需要,普通锂电池保护板通常包括控制IC、MOS开关、电阻、电容及辅助器件FUSE、PTC、NTC、ID、存储器等。其中控制IC,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控制MOS开关导通,使电芯与外电路导通,而当电芯电压或回路电流超过规定值时,它立刻控制MOS开关关断,保护电芯的安全。

网友A:
好的,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各位的解答

不用那么客气啦,呵呵。有问题就过来多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