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低功耗中断问题:MSP430进入低功耗LMP3模式后,IO口模拟通讯的无线模块无法接...

楼主:
本人正在做基于MSP430F1232的低功耗项目,配合CC1101无线模块。CC1101通过IO口模拟跟CPU连接。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CPU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以后,CPU OFF,MCLK OFF,SMCLK OFF,只有ACLK是活动的。CC1101也不工作,所以无法触发IO口中断来唤醒CPU,为了降低功耗,不打算使用定时器A来做定时触发中断,而是想通过无线模块接收到数据,触发中断。目前卡在这里,请求解决思路。

网友:
如果希望由无线接收IC来唤醒MCU,必须采用支持该功能的无线收发IC,并配置成该模式。印象中,CC1101并不支持该模式,具体需要看器件手册确定。注意,支持接收唤醒的无线IC在接收唤醒模式下接收机是仅部分工作的,所以功耗很低,而配置成标准全模式接收机的功耗则很大,这是二者的重要区别。全接收模式下的唤醒是无意义的,因为接收机此时的功耗往往比MCU正常工作态的功耗更大,故而必须采用支持无线接收唤醒的型号。

网友:
确定430在没有进入低功耗时 中断正常
看看cc1101模块数字接口有没有上下拉电阻
如果没有430休眠前配置对应的内部上下拉电阻
430需要使用中断唤醒时连接cc1101中断的引脚要配置成中断模式 在430中断里要写退出中断的代码

网友:
没有做过无线唤醒的,感觉两位高手说的都有些道理的,加油啊。

网友:
把接收数据的那个I/O接到端口中断上,有数据来,就触发中断,因为你是I/O模拟,进中断后模拟SPI按位接收

网友:
MCLK是CPU的时钟,CPU采样并响应中断需要时钟,需要确保中断到来前MCLK打开。此外还要确认IO口采样中断是否需要SMCLK时钟。总之,没有时钟,怎么进行信号的传输。

网友:
这么多高手给了意见,应该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