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xilinx烧写的问题

楼主:
纯小白,门外汉,一窍不通,抱歉,问题都不知道该如何问,先大体描述一下,有什么问题随时补充
我有板子A与B,现想将A板的程序烧录至B板,A板与B板电路结构几乎完全一样,B板为A板的升级版,功能相同,板子都有JTAG接口,是否可行?

网友A:
那就奇怪了,自己做板子都升级了,不知道什么烧录,抄板的??

网友B:
功能相同不一定代表引脚定义相同,或者升级版引脚有没有增加。
需要确认的是升级了什么东西,只是走线做了优化,
其实一句话原理图相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自己做板子都升级了,不知道什么烧录,抄板的??

不是我做的板子,有那个能力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相同不一定代表引脚定义相同,或者升级版引脚有没有增加。
需要确认的是升级了什么东西,只是走线做了 ...

这个具体我也不清楚了,外表来看仅仅是一个芯片用了新的型号,实际情况是您看板子上面标了两个型号UAP-1783与AAP-1741,根据板子上面的元件来看是UAP-1783,但厂家烧录的程序却是AAP-1741,AAP-1741阉割了一部分功能,所以我想是否能从其他板子下载程序重新烧录。

网友A:
估计你这个不好行通吧,你可以先测试一下,把旧版的FPGA固话flash直接放到新版上,看一下是否能正常运行,如果不行那应该原理图有所改变,比如管脚分配改变。这样就是算是烧进入了也没有什么用。如果正常你可以尝试一下读取旧版flash中的固件,直接通过flash烧录器烧固件再焊道板子上,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这个不好行通吧,你可以先测试一下,把旧版的FPGA固话flash直接放到新版上,看一下是否能正常运行, ...

多谢回复,您说的有道理,可以先不管是否能用,关键问题是我不懂,自己搞不了,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忙搞一下,可以有偿的

网友A:
你现在有没有固件,还是想要读旧版里的固件再烧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有没有固件,还是想要读旧版里的固件再烧录

没有,需要先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需要先读

我来试一下,发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