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走线

楼主:
PCB上有继电器(G6S-2),,走线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么

网友A:
根据电原理特性走线,
过电流的地方走线要粗短
继电器控制线圈地方附近要避免干扰源

如继电器开关端是交流,即弱电控制强电的话,过电流要足够宽,继电器下面最好开槽,增大爬电距离,

网友B:
注意负载强度,负载较重容易产生火花干扰,那么布局时就要注意将继电器远离敏感电路,并增加消火花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负载强度,负载较重容易产生火花干扰,那么布局时就要注意将继电器远离敏感电路,并增加消火花回路。

如何增加消火花回路啊
我现在这个有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增加消火花回路啊
我现在这个有问题么

都说了,有没有问题得看负载的大小,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就没法判断。

网友:
消火花回路就是在触点上并联小电容或RC回路,参数取值仍然要看负载的轻重以及类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原理特性走线, 过电流的地方走线要粗短 继电器控制线圈地方附近要避免干扰源 如继电器开关端是 ...

你好,请问这个开槽是从继电器丝印外框开始挖还是器件内挖就可以?如果从丝印外框挖那继电器的PIN是不是就会没有参考平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这个开槽是从继电器丝印外框开始挖还是器件内挖就可以?如果从丝印外框挖那继电器的PIN是不是 ...

与参考平面没关系

爬电就是打火,防止打火,就是用挖槽进行空气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与参考平面没关系 爬电就是打火,防止打火,就是用挖槽进行空气隔离

好的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