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管理芯片BQ28Z610问题集锦

楼主:
问题1:BQ28Z610设置Design Capacity mAh、Design Capacity cWh、Design VoltageBQ28Z610上串联两个电芯,每个电芯标称电压3.7V,容量是1050mAh,满电电压为4.2V。
bqstudio中这几个参数Design Capacity mAh、Design Capacity cWh、Design Voltage分别设置为多少?

回答:
Design Capacity mAh 1050mAh
Design Capacity cWh =1.05*3.7*100=388.5 cWh
Design Voltage 3.7V

也就是说即使是两个电池串联,这个地方要填入单芯电池的参数吗

没看到两串,两串design voltage要*2, 7.4V
DesignEnergy and it equals to the DesignCapacity x Design Voltage x Number of Series Cells.
1、两串电池,Design Capacity mAh  是否也要采用单芯电池容量*2 (即1050 mAh* 2 = 2100mAh )?
2、再次确认一下,Design Voltage是采用标称电压 3.7V * 2,还是采用满电电压 4.2V * 2?
回答:
1、两串电池,Design Capacity mAh 是否也要采用单芯电池容量*2 (即1050 mAh* 2 = 2100mAh )?
设计容量不需要x2

2、再次确认一下,Design Voltage是采用标称电压 3.7V * 2,还是采用满电电压 4.2V * 2?
用标称电压 3.7V * 2

更多回复》》》》》》》

问题2:急求一份BQ28Z610的0.16版本的BQZ文件

我的BQstudio软件不支持这个版本的IC,之前都是用的0.17版本。

想通过增加这个BQZ文件来支持这个版本的IC,另外如果把0.17版本的golden烧录进0.16版本的IC会有什么影响吗?

bqStudio, bq Evaluation Software, bq stuidio, BMS, BATTERY solution, BATTRERY MANAGEMENT STUDIO 软件操作问题, bq28z610, battery management studio Golden Image, Battery management studio使用方法, bq studio, Battery, battery management solution guide, BQ EVSW, battery management solution guide,BQ78350

回答:不建议使用V0.16版本的FW了。
另外,不能把0.17版本的golden srec文件烧录进0.16版本的IC

感谢回复,实验后发现的确如此。现在已经联系供应商处理了。

更多回复》》》》》》

问题3  :BQ28Z610版本问题

现在手头的IC是2610_0_16版本,BQSTUDIO没有对应的版本,只有0.11和0.17,是否会有问题?

请问您使用的bqstudio是哪个版本?

是最新的sluc534t(bqstudio 1.3.86.3)

建议您下载最新的firmware,将IC固件版本更新到与bqstuidio相同

IC最新的是V0.20,更新了也不会相同啊

和IC没有关系吧,用最新版本的BQstudio,(54之后的版本应该都是可以的)

回答:如果芯片默认的版本就是2610_0_16,那硬件和FW都是老的版本。不建议使用。

建议使用FW默认版本是V0.17的,硬件是新的版本,FW可以更新成V0.20的。

也就是说2610_0_-16是不能升级到V0.20的?

是的,不能用2610_0_-16的芯片升级到V0.20

更多回答》》》》》》

网友:
真心不错的好帖子,为何没人支持一下,我来顶一下吧。

网友:
求助,现在手上的BQ28Z610DRZR

网友:
求助,现在手上的BQ28Z610是2016年生产的?那该如何才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助,现在手上的BQ28Z610是2016年生产的?那该如何才能使用?

适用于 1-2 节串联电池组电量计
iic接口通信
2016年的官方应该是正常供货吧

与年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