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信号放大及波形转换

楼主:
请问我想将三角尖波转为方波,请问该怎么设计电路。特别是输入电压在0-1.2v,而输出却要5v,然后三角尖波怎么截成方波呢?

网友:
通用I型F006运放组成的三角波转换成方波线路.图示线路主要是将运算放大器作为微分器的应用形式,输入一个三角波信号,输出就可得到一个方波信号.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比较器,门限1V,5V供电。如果信号源的驱动能力足够强,还可以考虑使用光耦。

网友:
“三角尖波怎么截成方波呢?”

用一个电压比较器,阈值设定在1V(或者你要求的其它数值)。当输入三角波上升达到阈值时比较器翻转,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输入三角波下降达到阈值时比较器再次翻转,输出低电平。
输出幅度(高电平)由比较器电源电压决定。
要比较器工作稳定,最好稍微施加一点点正反馈,构成施密特电路。

网友:
用个单片机不久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这么多方法,肯定解决的啦。

网友B:
这个图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的转换全有了,参考一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比较器,门限1V,5V供电。如果信号源的驱动能力足够强,还可以考虑使用光耦。

我采用了lm339构成迟滞比较器,但是输出波形有许多杂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的转换全有了,参考一下吧。

在multisims上,我用了lm339组成迟滞比较器,确实可以将三角波变成方波。原理图如图1,其中V1是分段电源,我自己根据实际波形模拟而成的,电压和时间(s)的组合如图2所示。得到波形如图3所示。三角尖波是我的V1输入电压波形,方波是我的比较器输出波形。
但现在我需要将前面0.52v的小尖波滤掉,只剩下第二个尖波,所以我加了一个肖特基二极管1N5281G,正向压降0.5v,如图4。但是好像没作用,输入波形还是和图3一样,这是为什么呢,是电流太小了吗? 回路中最大电流才50na .

图1

图1

图3

图3

图2

图2

图4

图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采用了lm339构成迟滞比较器,但是输出波形有许多杂波!

如此波形从何得到的?比较器输出是集电极开路的,高电平靠上拉电阻提供,除非电源极“脏”,否则根本不可能出现如此波形。

网友:
赞一个,谢谢LZ。通用I型F006运放组成的三角波转换成方波线路.图示线路主要是将运算放大器作为微分器的应用形式,输入一个三角波信号,输出就可得到一个方波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multisims上,我用了lm339组成迟滞比较器,确实可以将三角波变成方波。原理图如图1,其中V1是分段电源 ...

应该是你说的电流小的原因吧,我给的电路电压是12v的,感觉这样搭建出来的电路,电路中的文波都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