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膜电容的耐压值问题

楼主:
【不懂就问】
图中薄膜电容的耐压值只标有600VDC
现在通过下面接线端进来的直流电压为540V(三相380整流而来),那么薄膜电容的耐压值只有600VDC,耐压的裕量够吗?

还有就是,如果直流电压超过600,比如690VDC,是不是就过压了?因为记得薄膜电容耐压值比标出的铭牌值要高

网友:
如果负载不是感性的,且输入电压中也没有突发的尖峰干扰,那倒是可以用,但最好使用金属化电容。

网友:
关于标称值和实际值,一般来讲,厂家会留取适当余量,但不能保证,因为留取的余量主要用来应对制造离散性,按最劣品进行标注,如果你碰巧赶上了呢?所以标称一定不能超过,不能指望厂家给的余量,必须在自己设计中十分严谨,高压系统中要是存在过压,搞不好可是很“壮观”的。

网友A:
选择元器件的耐压时,不能只考虑理想情况下的电压,要根据负载和输入偏差来考虑极限,甚至要考虑到因电磁干扰叠加的尖峰,而元件本身的特性也要考察,该选择的元件材料类型以及参数余量等都要考虑到位。

网友:
“那么薄膜电容的耐压值只有600VDC,耐压的裕量够吗?”

不够。
所谓380V,电力部门称为0.4kV系统,即额定400V。400V乘以1.414为565.6V。再考虑电网电压升高10%,则为622V。别说余量,额定耐压已经超过了。

网友B:
但是把额定耐压600V的电容接到三相整流输出端,未必会击穿。因为电容标称耐压通常留有余量(多数为2倍)。这样做,只是把余量都用掉了而已。当时不击穿,过后可能会击穿。

网友:
VAC是交流电耐压值,VDC是直流电耐压值
交流测试电压时,只要达到电压的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元器件的耐压时,不能只考虑理想情况下的电压,要根据负载和输入偏差来考虑极限,甚至要考虑到因电磁干 ...

这么仔细的回答,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把额定耐压600V的电容接到三相整流输出端,未必会击穿。因为电容标称耐压通常留有余量(多数为2倍)。这 ...

谢谢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把额定耐压600V的电容接到三相整流输出端,未必会击穿。因为电容标称耐压通常留有余量(多数为2倍)。这 ...

【1】图中整流出来的540vdc直流母线,其负端N的电位是多少呢?因为不是大地电位

【2】由Q1到Q6及其二极管构成的逆变电路,如果要测量每一路的门极驱动PWM波,在下三管共用一个N这个“地”,但是上三管的地是悬浮的,分别是UVW那三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图中整流出来的540vdc直流母线,其负端N的电位是多少呢?因为不是大地电位

【2】由Q1到Q6及其二 ...

"【1】图中整流出来的540vdc直流母线,其负端N的电位是多少呢?因为不是大地电位"

说电位,必定要先指定零电位。你指定哪一点为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图中整流出来的540vdc直流母线,其负端N的电位是多少呢?因为不是大地电位

【2】由Q1到Q6及其二 ...

“【2】由Q1到Q6及其二极管构成的逆变电路,如果要测量每一路的门极驱动PWM波,在下三管共用一个N这个“地”,但是上三管的地是悬浮的,分别是UVW那三点吗?”

测量Q1的门极驱动,必以Q1源极为零,Q1使用N沟管时以u点为“地”,Q1使用P沟管时以P为“地”。从图中看,该电路使用的是N沟管,故以u点为“地”。Q2Q3类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图中整流出来的540vdc直流母线,其负端N的电位是多少呢?因为不是大地电位"

说电位,必定要先指 ...

我这个问题的话,是以输入三相380的地为参考地,这样来看逆变电路的N端,电位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由Q1到Q6及其二极管构成的逆变电路,如果要测量每一路的门极驱动PWM波,在下三管共用一个N这个“ ...

这个明白了,因为每个开关管的门极驱动都是15v开通,但是测量下三管门极驱动信号时,也要用隔离示波器及探头,既然是要隔离,说明N的电位要注意,这才有了第一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问题的话,是以输入三相380的地为参考地,这样来看逆变电路的N端,电位是多少

“我这个问题的话,是以输入三相380的地为参考地”

三相交流市电的中线是接地的,“以输入三相380的地为参考地”就是以中线为参考。
你10楼的三相全桥整流电路输出是电容滤波,负载非常轻的话,电容将充电到交流峰值,540V就是这么来的(380V*1.414=537V)。N端对中线的电位是540V之半,即负27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问题的话,是以输入三相380的地为参考地”

三相交流市电的中线是接地的,“以输入三相380的地 ...

哦,是变化的,下图三相全桥不控整流的图
RL的下端就是我10楼图中的N端,
这个下端的电位相对于输入的中性线,是变化的
是因为下面的原因吗?
每个时刻都是从一相流出,从另外一相流回
而流回来的这一相相对于中性线也是交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白了,因为每个开关管的门极驱动都是15v开通,但是测量下三管门极驱动信号时,也要用隔离示波器及 ...

10楼电路,测量Q4Q5Q6门极驱动信号,示波器地线夹夹到N端即可。此时示波器外壳不能接地也不能接交流市电插座上地线,必须与地线隔离。但探头可以用普通探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明白了,因为每个开关管的门极驱动都是15v开通,但是测量下三管门极驱动信号时,也要用隔离示波器及 ...

N端对中线电位不必在意。示波器外壳对大地隔离,耐压必须超过600V,应该达到1k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是变化的,下图三相全桥不控整流的图
RL的下端就是我10楼图中的N端,
这个下端的电位相对于输入的 ...

此电路与你10楼电路可不一样。10楼电路P、N之间是电容,16楼电路P、N之间是电阻。
说“变化”,是指16楼电路。注意16楼电路负载两端电压未滤波,负载两端电压有相当大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是变化的,下图三相全桥不控整流的图
RL的下端就是我10楼图中的N端,
这个下端的电位相对于输入的 ...

三相整流未滤波,负载两端电压为上图的包络线。整流并滤波后负载两端电压为水平直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楼电路,测量Q4Q5Q6门极驱动信号,示波器地线夹夹到N端即可。此时示波器外壳不能接地也不能接交流市电 ...

19和20楼的内容自己明白了
您说在测量下三管的门极信号时,示波器地线夹可以加在N,但是示波器外壳不能接地,也不能接交流市电插座地线

这里的话
【1】因为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与示波器电源的地线相连,所以,为了防止地线夹夹在了大电压处,就会引起短路,才要求不能接交流市电插座地线的吧,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的话,把电源线上边的地线减掉也可以?

【2】示波器外壳不能接地的话,一般示波器都是这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19和20楼的内容自己明白了
您说在测量下三管的门极信号时,示波器地线夹可以加在N,但是示波器外壳不能 ...

“因为示波器探头地线夹与示波器电源的地线相连,所以,为了防止地线夹夹在了大电压处,就会引起短路,才要求不能接交流市电插座地线的吧”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9和20楼的内容自己明白了
您说在测量下三管的门极信号时,示波器地线夹可以加在N,但是示波器外壳不能 ...

“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的话,把电源线上边的地线减掉也可以?”

你可能是要说“剪掉”。
可以剪掉示波器电源线上地线引脚,剪掉后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即可夹到三相整流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隔离变压器的话,把电源线上边的地线减掉也可以?”

你可能是要说“剪掉”。
可以剪掉示波 ...

哦,但是您说的示波器外壳也不能接地,也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但是您说的示波器外壳也不能接地,也是这个意思吗?

示波器外壳、探头的地线夹、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引脚,三者是联接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哦,但是您说的示波器外壳也不能接地,也是这个意思吗?

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夹到三相整流输出端时,示波器外壳、探头的地线夹、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引脚都带电,即与大地之间具有电压。人体在此时不能碰触示波器任何部分,示波器必须放在绝缘台面上(很多工作台面是金属,并且接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烈支持楼主ing……

谢谢,不过我啥不会,支持我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夹到三相整流输出端时,示波器外壳、探头的地线夹、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引脚都带电,即与 ...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夹到三相整流输出端时,示波器外壳、探头的地线夹、示波器电源线的地线引脚都带电,即与 ...

关于示波器我也想问问
【1】首先是隔离的问题
之前的几楼都讨论过,为什么要隔离,这个明白了
但是有的隔离示波器,在探头的接口处就写了说明,
“隔离通道输入”,这表示每个通道的地(即该通道所接探头的地线夹)已经不和示波器外壳还有电源地相连接了吧?

【2】再就是高压探头和普通探头的问题
(1)对一个概念模糊:高压探头(下图示例)和普通探头区别,除了测量的量程大小外,是不是还有自带隔离的功能
(2)在10楼所贴出来的图中,上三管和下三管的门极驱动信号测量,在使用隔离示波器的情况下,都可以用普通探头吗?因为只要15v开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示波器我也想问问
【1】首先是隔离的问题
之前的几楼都讨论过,为什么要隔离,这个明白了
但是有 ...

新型示波器探头种类很多,你的示波器探头是否能够应用在你想要的场合,没有见到探头说明书之前无法知道。
技术交流版面正好有篇《参与泰克揭秘探头行动》,应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示波器我也想问问
【1】首先是隔离的问题
之前的几楼都讨论过,为什么要隔离,这个明白了
但是有 ...

““隔离通道输入”,这表示每个通道的地(即该通道所接探头的地线夹)已经不和示波器外壳还有电源地相连接了吧?”

除了仔细阅读说明书以外,该地线夹是否与示波器外壳联接,用万用表量量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型示波器探头种类很多,你的示波器探头是否能够应用在你想要的场合,没有见到探头说明书之前无法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