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传感器数据读取、显示

楼主:
    按照评测计划对套件所有传感器数据进行读取,依旧使用在线IDE进行编程,编程后部分程序如图,详细的可以见附件的压缩包。

   在编程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程序编程中要注意切换到程序页面,在对应的数据读取触发器中添加相应代码。如下图所示。

ATMO_Status_t GetHumidityStr_trigger(ATMO_Value_t *in, ATMO_Value_t *out) {[/size][/font]
[font=宋体][size=4]                     float temp = 0;
                    ATMO_GetFloat(in, &temp);
                    char str[32];
                    sprintf(str, "%.1f %%rh", temp);
                    ATMO_CreateValueString(out, str);
                    return ATMO_Status_Success;

ps:写的过程中注意原数据的类型,要不然会转换出错。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就算是这样,我这个程序里的高度数据都还是错的是放大了100000倍的int整型。在IDE里用了我所知道的方法,都没法把int转换为缩小100000倍后的float型数据,一写入相关代码编译就报错求大神解答。

    2、在编程中还是使用FUNCTION控件吧,这个控件就算一个子函数,在你从一个空间中做几种不同处理时,能让你编程更清晰,就像我上面加速度传感器那一样,要不你会在代码页面痛苦的。
    3、菜单设计上,要注意对应显示页面的坐标,不要出现X/Y写错,要不会导致你页面切换时各种不如意。
    我采用了比较简单的菜单设计。菜单排列如下图。

    编程后,烧进套件,看看显示情况,各传感器数据均读取成功。实际运行就随意选几个页面吧。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吐槽部分:
1、在线IDE没发现缩放功能,在控件较多的情况下,查看起来比较费劲。
2、显示控件,竟然不能只显示多行字符,要不是多行字符加图标,要不就是单行字符。使用起来不人性化。
3、在线IDE响应比较慢,感觉用起来有很高延迟,让人用起来很不爽。
4、控件图标太占地方了,能不能像Labview一样,选择小的控件图标,控件有个小图标,加上文字标识完全够了。
最终PS:对于安全芯片和NFC功能,暂未想到比较好的测试方案,再思考思考如何解决。

附件一个是源程序,一个是在线IDE工程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shihuntaotie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没发现app上面更新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app上面更新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吗?

还是要自己操作一遍,自己亲自弄才能知道各种东西啊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
继续,加油!期待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