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自启动的问题

楼主:
画了个板子,芯片用的STM32F103C8T6,
部分原理图如下:

部分程序如下:
int main(void)
{
        long int i;
        Stm32_Clock_Init(2);                    //72MHz
    //IWDG_Init(6,800);               //看门狗初始化,256分频,800计数,复位时间5s
        CPU_Init();                     //CPU初始化
        VAR_Init();                                                //变量初始化
        Timer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1初始化
        usart2_init(115200);                        //串口2初始化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for(i=0;i<1000000;i++);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2 );
                for(i=0;i<1000000;i++);
        }
}功能就是闪灯,可是程序下进去没反应,后来发现,要先仿真一次就好了。

改了程序再下进去,还是没反应,需要先仿真一次。
请问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图有点看不清,怀疑是复位问题,在线调试可以软复位,可以测测复位电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
PA12默认是调试仿真接口,不确定是不是这个问题,你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1、楼上说的,检查一下复位,下载之后手动复位一次看看可以么
2、检查一下boot0、1的设置,从flash启动的话,确认boot0是GND
3、程序下载之后需要复位,或者重新上电才能运行。
4、程序中可以去掉一些无关的配置,只保留LED IO部分,看是否还有问题。
5、换芯片。

网友A:
谢谢!程序工程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程序工程设置问题

是 run to main 之类的那些设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