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 手机APP终于可以连接套件了

楼主:
    经过多位坛友的提示和我反复尝试,手机APP终于与套件连接上了。
    具体过程是:手机APP在添加套件时,套件的界面应该在最底的位置,在添加过程中套件不能出现重启现象,否则即使添加了也获得不到传感器的数据信息。以前再添加设备时根本不会注意套件在哪个界面,这次在坛友的提示下,我分别在主界面、应用程序界面和温度传感器界面进行测试,前两个界面添加后均不能接收传感器数据信息,而在温度传感器界面添加设备就顺利获得传感器数据信息了。现在回想起来,之前很多帖子里都间接提出过这个问题,只是我没有注意,所以走了那么多的弯路,掉坑里了。
    手机APP重新连接上套件后,我马上就按照《指南》的示例添加了温湿度的图形显示(我并没有按照示例添加多个传感器,仅仅选择了温湿度两个数据),下面是手机截图:

网友A:
    谢谢鼓励!近段时间一直掉在这个坑里,现在知道原因就容易了,一旦连接不上就删除设备,在套件的底层界面状态下添加设备,分分钟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鼓励!近段时间一直掉在这个坑里,现在知道原因就容易了,一旦连接不上就删除设备,在套件的底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