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使用C / C++的基本示例代码

楼主:
示例 1)

假设我们希望将端口1的引脚0(即P1.0)配置为输出并希望将其驱动为高电平。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

  • P1DIR | = BIT0; //与(1 << 0)和0x1相同,将P0.1配置为输出
  • P1OUT | = BIT0; // P1.0输出高电平

示例 2)

将引脚P1.4配置为输出,并单独设置为低电平而不影响其他位,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 P1DIR | = BIT4; //将P1.4配置为输出
  • P1OUT&=〜BIT4; //只有P1.4变低

示例3)

将P1.4和P1.6配置为输出并将它们设置为高电平:

  • P1DIR | = BIT4 | BIT6; //将P1.4和P1.6配置为输出
  • P1OUT | = BIT4 | BIT6; //驱动P1.4和P1.6的HIGHT

示例 4)

配置端口1的所有引脚(P1.0至P1.7)为输出并将其设置为高电平:

  • P1DIR = 0xFF; //将P1的所有引脚配置为输出
  • P1OUT = 0xFF; //将所有引脚驱动为高电平

示例 5)

在此示例代码中,我们将配置引脚P1.3作为内部上拉的输入:

  • P1DIR&=〜BIT3; //配置P1.3作为输入(复位后也总是输入)
  • P1REN = BIT3; //为P1.3启用上拉/下拉
  • P1OUT = BIT3; //为P1.3选择上拉电阻

示例 6)

我们可以检查上面配置的输入引脚P1.3的当前状态,如下所示:

  • if(P1IN & BIT3)
  • {
  •         //P1.3为高电平
  • }
  • else
  • {
  •         //P1.3为低电平
  • }

示例 7)

假设我们已经配置P1.4作为输入,并且启用上拉电阻,我们要连续扫描P1.4,直到出现一个低电平的引脚。这可以实现如下:

  • P1DIR &= ~BIT4; //Configure P1.4 as Input
  • P1REN = BIT4; //Enable Pullup/down for P1.4
  • P1OUT = BIT4; //Select Pullup resistor for P1.4

  • if(..)
  • {
  •         while( !(P1IN & BIT4) ); //等待,直到P1.4为低电平
  •         /*do something after loop terminate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