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牛给科普下

楼主:
诸位好:
         本人想DIY一个飞行器,使用锂电池供电,在选择电机这块陷入困局,网上百度了以下,发现都是讲电机的基本原理,而我最想了解的是电机效率本身。比如在同等的条件下 效率、重量、扭矩是什么情况?假设转速在2000转,常温下不考虑机械传动损耗、驱动板损耗,同样的电压、电流那种电机做功效率最高?
       目前选型的电机是步进电机、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有刷电机,拜托各位!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排除。步进电机效率并不高,且驱动复杂,驱动器就要损耗不少。

网友B:
在百度找,都是碎片化的知识
系统学习找本书好好看

网友C:
你可以 看看四轴飞行器  很多都是用的直流无刷的。   直流有刷的也有  就是那种玩具直升机 还有用空心杯的直流电机这种功率小。

网友D:
效率在此不是最该关心的指标,而是应该考虑在预算范围内的重量与输出扭矩的关系参数,追求尽量轻的重量下更大的输出扭矩,电机类型在无刷和有刷范围内综合选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可以排除。步进电机效率并不高,且驱动复杂,驱动器就要损耗不少。

谢谢!我从TI官网了解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百度找,都是碎片化的知识
系统学习找本书好好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 看看四轴飞行器  很多都是用的直流无刷的。   直流有刷的也有  就是那种玩具直升机 还有用空心杯的 ...

谢谢!看来要上无刷电机了,BDC的EMI比较难处理,对我的模拟电路干扰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效率在此不是最该关心的指标,而是应该考虑在预算范围内的重量与输出扭矩的关系参数,追求尽量轻的重量下更 ...

chunyang正解!谢谢!能否推荐下几个电机型号?重量、效率、扭矩指标比较好的!直径控制在15mm以内,价格先排除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hunyang正解!谢谢!能否推荐下几个电机型号?重量、效率、扭矩指标比较好的!直径控制在15mm以内,价格 ...

这个需要你自己选,根据整机起飞重量并留取适当余量才能选。在能接受的范畴内,先选个大的,因为同样技术条件下,个大的通常扭矩高。再有就是注意磁材料,采用钕铁硼磁铁的通常扭矩高。如果不在乎价格而追求极致性能,那么优选日产微电机,追求性价比则考虑国内杂牌厂的产品,前后两类的价格差可以达到不同数量级的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需要你自己选,根据整机起飞重量并留取适当余量才能选。在能接受的范畴内,先选个大的,因为同样技术 ...

谢谢!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