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 NUCLEO-G071RB测评】_04_UART实验

楼主:
本次活动测评开发板ST NUCLEO-G071RB由ST意法半导体提供,感谢意法半导体对EEWorld测评的支持!
https://www.stmcu.com.cn/Product/pro_detail/cat_code/STM32G0/family/81/sub_family/261/layout/product

【实验目的】
· 掌握GPIO复用功能的配置方法
· 掌握USART中断的使用
· 理解USART串口使用的基本原理

【实验环境】
· NUCLEO-G071RB开发板
· Keil MDK-ARM(Keil uVision 5.25.2.0)
· Keil.STM32G0xx_DFP.1.0.0.pack

【实验资料】
· NUCLEO-G071RB开发板原理图
· STM32G071x8/xB Data Sheet
· STM32G071芯片用户参考手册

【实验分析
· 查看原理图
在NUCLEO-G071RB中,最方便使用的UART串口就是UART2,直接连接到了ST_LINK的虚拟串口,原理图如下:

现就以UART2为例,一步一步实现串口的通信。
根据原理图中的PORT,可以找到TXRX引脚所对应的GPIO引脚,TX-->PA2, RX-->PA3,如下图所示:

· 查看STM32G071芯片用户参考手册
启用GPIO时钟
与前面实验一样,使用GPIO端口之前,需要先开启时钟,这里使用了GPIOA,所以需要将RCC_IOPENR[0]位置1,原理如下图所示:

设置GPIO引脚功能
开启GPIOA的时钟以后,设置GPIO的功能,即设置GPIOA_MODER寄存器,根据参考手册,MODER寄存器定义如下:
对应PA2PA3引脚的位置分别位于[5:4][7:6]四个位中,在位段的描述说明中,可以看到00为输入模式,01为通用输出模式,10为复用功能模式,根据应用需求,我们需要把PA2PA3作为UARTTxRx来使用,所以我们需要把MODER[5:4][7:6]都配置成10,即复用功能模式(AF

MODER寄存器配置为AF模式时,需要使用AFRLAFRH两个寄存器对引脚功能进行进一步设置,寄存器定义如下:
在这个寄存器中,每4个位控制一个引脚的功能,PA2引脚的功能位于[11:8]四个位中,PA3引脚的功能位于[15:12]四个位中,每4个位中0000~01118个组合表示引脚的8种功能,这里把对应的值用AF0~AF8来表示,每个引脚对应的值,所对应的功能也不同,下表描述的是引脚AF值所对应功能,其中PA2AF1表示USART2_TXPA3AF1表示USART2_RX功能
至此,我们基本就确定了AF寄存器的配置方法,需要把[11:8]配置为0x1 (0001:AF1)[15:12]也配置为0x1 (0001:AF1)
这样,PA2PA3的引脚功能就配置好了,接下来就需要配置USART外设模块了。

启用USART2时钟
USART连接在系统的APB总线,所以USART的时钟控制,在APBENR1中,如下图所示:
需要把寄存器的[17]位置位,即可开启USART2的时钟。

使能USART2模块
USART寄存器比较多,但是大多数默认参数已经满足需求,我们需要设置的寄存器并不多,首先要配置CR1寄存器,重点要设置下图所示的三个数据位:
寄存器中的[3][2]两个位用来使能TxRx[0]位用来使能USART设备,[5]位用来启用接收数据中断。

设置波特率

波特率的计算方法
计算方法详见文档。
本人根据文档,总结了一个公式,可以直接用在代码中:
        //Baudrate         = Fclk/(16*USARTDIV)
        //USARTDIV        = Fclk / Baudrate / 16
        //                                        = 16000000 / 115200 / 16
        //                                        = 8.68
        temp = SystemCoreClock * 100 / baud / 16;
        brr = ((temp / 100)<<4) | ((temp%100) * 16 / 100) + (((temp%100) * 16 / 100)%100)/50;
        USART2->BRR = brr;

串口的初始化函数实现
void UART2_Init(int baud)
{
        uint32_t temp;
        uint32_t brr;
        RCC->IOPENR |= (1<<0);        //Enable GPIOA
        RCC->APBENR1 |= (1<<17);        //Enable USART2

        GPIOA->MODER &= ~((0x3<<4) | (0x3<<6)); //PA2 PA3
        GPIOA->MODER |= (0x2<<4) | (0x2<<6); //PA2 PA3
        GPIOA->AFR[0] &= ~((0xFUL<<12) | (0xFUL<<8));        //PA2 Tx  PA3 Rx
        GPIOA->AFR[0] |= (0x1<<12) | (0x1<<8);        //PA2 Tx  PA3 Rx

        temp = SystemCoreClock * 100 / baud / 16;
        brr = ((temp / 100)<<4) | ((temp%100) * 16 / 100) + (((temp%100) * 16 / 100)%100)/50;
        USART2->BRR = brr;

        USART2->CR1 |= (1<<0)         //UE=1 USART Enable
                        | (1<<3)                                                 //TE=1 Transmitter Enable
                        | (1<<2);                                                //RE=1 Revicer Enable

        USART2->CR1 |= (1<<5);        //enable RXNEIE
        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

数据的发送
数据的发送,主要使用了TDR寄存器,当往TDR寄存器写数据时,数据会通过TxD引脚发送出去,并且一旦发送完成,会把完成状态体现在ISR寄存器中,封装发送函数如下:
void UART2_PutChar(int data)
{
        while((USART2->ISR&(1u<<7)) == 0);        //Wait TXE=1
        USART2->TDR = data;
}

启用USART中断
启用中断,直接使用CMSIS提供的NVIC_EnableIRQ()函数
NVIC_EnableIRQ(USART2_IRQn);

数据的接收
RxD引脚收到数据时,数据会保存在RDR寄存器中,如果在CR1中设置了RXNE位,收到数据时会触发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中可以处理收到的数据
#define UART2_RBUF_SIZE         64
volatile uint32_t UARTStatus;
volatile uint8_t  UARTTxEmpty = 1;
volatile uint8_t  UARTBuffer[UART2_RBUF_SIZE];
volatile uint32_t UARTCount = 0;
volatile uint32_t UART_op = 0;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中断处理函数
{
        if (USART2->ISR & (1<<5)){ //收到数据
                  UARTBuffer[UARTCount++] = USART2->RDR;
      if (UARTCount >= UART2_RBUF_SIZE)
      {
        UARTCount = 0;                /* buffer overflow */
      }
        }
}

int UART2_GetChar(uint8_t *ch)
{
  if(UART_op != UARTCount)
  {
    *ch = UARTBuffer[UART_op];
        UART_op ++;
        if(UART_op >= UART2_RBUF_SIZE)
          UART_op = 0;
                return 1;
  }
  return 0;
}

主函数
int main(void)
{
        uint8_t ch;
        UART2_Init(115200);
        printf ("Welcom to EEWORLD!\n");
        printf ("Your input will be echo!\n");
        while(1){
                if (UART2_GetChar(&ch)){
                        UART2_PutChar(ch);
                }
        }
}

【实验现象】
开发板复位以后会打印输出两句话,然后在发送区发送任何数据,都会反显到接收区,效果如下:

下一个实验用串口+超级终端实现一个简单的俄罗斯方块游戏。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lvxinn2006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

互相学习,我这直接配寄存器的方法可能看起来比较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互相学习,我这直接配寄存器的方法可能看起来比较笨

使用寄存器对底层的了解能更加透彻,能学习的更扎实,代码也比较简洁。库尤其是利用CUBE个人感觉就是比较快捷方便。各有所长。

网友C:
看前面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呵呵。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前面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呵呵。加油。

哈哈,就是按照学校实验手册的形式写的

网友:
楼主能发下工程么,我试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发送可以成功,但是接收不到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