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PCB设计中放大器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
在微波频段,如何保证放大器的输出信号不会反馈到输入端,多级放大器的连接需要注意什么?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

网友A:
题目是射频电路PCB设计
内容是射频电路原理设计,一篇论文不一定搞定

应该提出一个具体问题来分析

网友B:
放大器的输出只要不存在反馈回路自然不会反馈到输入端,但频率较高时需要注意空间感应导致的反馈,这需要严格控制输入信号连线的尺寸,必要时屏蔽。放大器级联要讲究阻抗匹配及抑制信号的反射等,需严格控制分布参数,以传输线互连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题目是射频电路PCB设计
内容是射频电路原理设计,一篇论文不一定搞定

应该提出一个具体问题来分析

不是指的放大器的设计。就是用现成的模块搭电路,在绘制PCB时需不需要考虑放大器输出端信号耦合到输入端

网友:
做到每级放大器之间的  隔离  和屏蔽     没有别的    尤其是最后两级   具体需看看  怎么应用  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输出只要不存在反馈回路自然不会反馈到输入端,但频率较高时需要注意空间感应导致的反馈,这需要严 ...

果真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