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系列MCU独立看门狗IWDG的应用

楼主:
      为了提搞系统的可靠性,STM32F4系列MCU有一个独立看门狗(IWDG)和一个窗口看门狗(WWDG)。今天做的实验是关于独立看门狗的。
         独立看门狗使用的时钟源是内部低速振荡器LSI。因为LSE可能没接,HSE可能坏点,HSE耗着的时候HSI却观点了。。。诸多原因,LSI是最好的独立看门狗时钟。

STM32F4系列MCU独立看门狗IWDG的应用

【IWDG主要特性】

1、独立的向下计数器 2、内部RC振荡器作为时钟源 3、当计数器值减到0时,复位MCU

【IWDG配置步骤】

1、设置KR寄存器,为向PR和RLR写入数据做准备。向KR写入0x5555使能写入PR和RLR

2、写入预分频值和重装载值。预分频是对LSI进行分频,重装载值是每次重新计数的开始值。

3、向KR写入0xAAAA,使能计数。

4、向KR写入0x5555,重新开始计数。否则计数到0就会reset。

【代码实现】

本实验依赖于前面的LED实验。实验第一步的现象是LED反复闪烁。第二步现象是LED亮一下后熄灭。

第一部分:

int main()

{

NVIC_Config();

LED_Init();

LEDOn(LED1);

delay_ms(500);

LEDOff(LED1);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使能写入PR和RLR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128); //写入PR预分频值

IWDG_SetReload(100); //写入RLR

IWDG_Enable();//KR写入0xCCCC

IWDG_ReloadCounter(); //KR写入0x5555 重新开始计数,不让复位

在这次实验中我们看到LED亮一下就保持常暗。说明MCU没有被复位。

第二部分,我们不重装RLR计数器,看看呢个不能复位mcu

int main()

{

NVIC_Config();

LED_Init();

LEDOn(LED1);

delay_ms(500);

LEDOff(LED1);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使能写入PR和RLR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32); //写入PR预分频值

IWDG_SetReload(100); //写入RLR

IWDG_Enable();//KR写入0xCCCC

while(1)

{

//等待mcu被IWDG复位

}

}

这次可以看到LED在闪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