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NRG-1简易时钟,RTC模块,通过WS2812显示时间

楼主:
淘了一块WS2812的环形板子
想用它做一个模拟时钟
正常60颗灯珠是最理想的选择
因为价格高,尺寸大最后选择了24颗灯珠的板子
WS2812之前已经使用BlueNRG-1调试过了
这次直接把RTC代码添加进去
做些简单修改就可以
因为只有24颗灯珠,所以秒和分的精度都是2.5
通过RTC定时器将中断时间设置为2.5
每隔2.5秒更新一次
效果如下

RTC配置代码

/* Includes ------------------------------------------------------------------*/
#include "rtc.h"
#include "BlueNRG_x_device.h"
#include "BlueNRG1_conf.h"
#include "SDK_EVAL_Config.h"

#define RTC_PERIOD_2500ms        ((uint32_t)((32768-1) * 2.5))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TC_Timer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TC_Clockwatch_Configuration(void);
/**
  * [url=home.php?mod=space&uid=159083]@brief[/url]  RTC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Timer_Configuration(void)
{
  RTC_InitType RTC_Init_struct;
  NVIC_InitType NVIC_InitStructure;

  SysCtrl_PeripheralClockCmd(CLOCK_PERIPH_RTC, ENABLE);

  RTC_Init_struct.RTC_operatingMode = RTC_TIMER_PERIODIC;    /**< Periodic RTC mode */
  RTC_Init_struct.RTC_PATTERN_SIZE = 1 - 1;                  /**< Pattern size set to 1 */
  RTC_Init_struct.RTC_TLR1 = RTC_PERIOD_2500ms;               /**< Enable 0.5s timer period */
  RTC_Init_struct.RTC_PATTERN1 = 0x00;                       /**< RTC_TLR1 selected for time generation */
  RTC_Init(&RTC_Init_struct);

  /* Enable RTC Timer interrupt*/
  RTC_IT_Config(RTC_IT_TIMER, ENABLE);
  RTC_IT_Clear(RTC_IT_TIMER);

  /** Delay between two write in RTC0->TCR register has to be
   *  at least 3 x 32k cycle + 2 CPU cycle. For that reason it
   *  is neccessary to add the delay.
   */
  for (volatile uint16_t i=0; i<600; i++) {
    __asm("NOP");
  }

  /* Set the RTC_IRQn interrupt priority and enable i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RTC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LOW_PRIORITY;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RTC */
  RTC_Cmd(ENABLE);
}

/**
  * @brief  RTC clockwatch configura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TC_Clockwatch_Set(uint16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uint8_t week,uint8_t hour,uint8_t minute,uint8_t second)
{
  RTC_DateTimeType RTC_DateTime;

  /* Set the present time and date */
  RTC_DateTime.Second = second;
  RTC_DateTime.Minute = minute;
  RTC_DateTime.Hour = hour;
  RTC_DateTime.WeekDay = week;
  RTC_DateTime.MonthDay = day;
  RTC_DateTime.Month = month;
  RTC_DateTime.Year = year;
  RTC_SetTimeDate(&RTC_DateTime);

  /* Enable RTC clock watch interrupt */
  RTC_IT_Config( RTC_IT_CLOCKWATCH, ENABLE);
  RTC_IT_Clear(RTC_IT_CLOCKWATCH);

  /* Enable RTC clockwatch */
  RTC_ClockwatchCmd(ENABLE);
}
void RTC_Colckwath_Math(uint16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uint8_t week,uint8_t hour,uint8_t minute,uint8_t second)
{
  RTC_DateTimeType RTC_DateTime;
  /* Set the present time and date match */
  RTC_DateTime.Second = second;
  RTC_DateTime.Minute = minute;
  RTC_DateTime.Hour = hour;
  RTC_DateTime.WeekDay = week;
  RTC_DateTime.MonthDay = day;
  RTC_DateTime.Month = month;
  RTC_DateTime.Year = year;
  RTC_SetMatchTimeDate(&RTC_DateTime);
}
void rtc_init(uint16_t year,uint8_t month,uint8_t day,uint8_t week,uint8_t hour,uint8_t minute,uint8_t second)
{
  RTC_Timer_Configuration();
  RTC_Clockwatch_Set(year,month,day,week,hour,minute,second);
}
void rtc_get_time(RTC_DateTimeType* RTC_DateTime)
{
    RTC_GetTimeDate(RTC_DateTime);
}

主文件
/* Includes ------------------------------------------------------------------*/
#include "BlueNRG_x_devic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BlueNRG1_conf.h"
#include "BlueNRG1_it.h"
#include "SDK_EVAL_Config.h"
#include "ws2812b.h"
#include "spi.h"
#include "rtc.h"

/** @addtogroup BlueNRG1_StdPeriph_Examples BlueNRG1 Standard Peripheral Examples
* @{
*/

/** @addtogroup SPI_Examples SPI Examples
* @{
*/

/** @addtogroup SPI_Master_DMA SPI Master DMA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WS2812B_COUNT 24
uint32_t color_buffer1[WS2812B_COUNT];
//RGB颜色缓冲转换为WS2812支持的SPI数据缓冲,一个RGB(24位)对应9个字节,WS2812B的一位需要3位,即110=1,100=0
uint8_t ws2812b_buffer[WS2812B_COUNT * 9];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uint8_t index = 0;
uint8_t ws2812b_flag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ws2812b_clear(void)
{
  uint16_t i;
  uint32_t colors[WS2812B_COUNT];
  for(i=0;i<WS2812B_COUNT;i++)
  {
      colors[i] = 0;
  }
  //填充完一列8个点后显示
  IntColorsToWS2812BBytes(ws2812b_buffer,colors,WS2812B_COUNT);
  DMASpi_Sending((uint32_t)ws2812b_buffer,WS2812B_COUNT * 9);
}
void ws2812b_display(void)
{
  uint16_t i;
  uint32_t colors[WS2812B_COUNT];
  RTC_DateTimeType RTC_DateTime;
  rtc_get_time(&RTC_DateTime);
  //清除源数据,绘制刻度
  for(i=0;i<WS2812B_COUNT;i++)
  {
    if(i%6==0)
    {
      colors[i] = 0x301000;
    }
    else if(i% 2 == 0)
    {
      colors[i] = 0x060200;
    }
    else
    {
      colors[i] = 0;
    }
  }
  colors[(RTC_DateTime.Hour % 12) * 2] = 0x990ff;
  colors[(uint8_t)(RTC_DateTime.Minute * (24.00 / 60.00))] = 0xff0099;
  colors[index++] = 0x99ff00;
  if(index >= 24 || RTC_DateTime.Second == 0)index = 0;
  //填充完一列8个点后显示
  IntColorsToWS2812BBytes(ws2812b_buffer,colors,WS2812B_COUNT);
  DMASpi_Sending((uint32_t)ws2812b_buffer,WS2812B_COUNT * 9);
}
/**
* @brief  Main program code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SystemInit();

  /* Identify BlueNRG1 platform */
  SdkEvalIdentification();

  /* Configure SysTick to generate interrupt with 25ms period */
  SysTick_Config(SYST_CLOCK/40 - 1);

  SPI_Master_Configuration();
  ws2812b_clear();
  rtc_init(2019,1,10,4,19,26,00);
  while(1)
  {
    if(ws2812b_flag)
    {
      ws2812b_flag = 0;
      ws2812b_display();
    }
  }
}

工程文件

网友:
这个板子做指南针效果不错。

网友:
视觉效果还很不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