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系统lvm中lv使用空间的调整

楼主:
       最近部署一个项目,甲方使用虚拟化平台,给的服务器都是虚拟化克隆的机器,操作系统安装时默认的分区,现状是根分区只有50G,部署的时候使用软连接创建的部署目录,但是后续升级的同事没有注意,就把部署直接放在根分区,导致近期数据同步时log文件大,使用的log日志删除脚本任务计划未到执行执行时间服务日志文件就把磁盘占满了,处理如下。
 一、系统环境:
操作系统:Centos_x64 6.5
内核版本:2.6.32-431.el6.X86_64
磁盘格式:EXT4
二、现有分区情况与说明
df -h    #查看当前分区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dev/mapper/VolGroup-lv_root   50G   17G   31G  36% /tmpfs                         7.8G     0  7.8G   0% /dev/shm/dev/sda1                     485M   33M  427M   8% /boot/dev/mapper/VolGroup-lv_home  435G  9.7G  404G   3% /home
  说明:可以清楚的看到两个lv卷的分区VolGroup-lv_root挂载为了根分区50G,VolGroup-lv_home挂载为了/home分区,home分区比较大,却没有被使用。
三、释放/home分区的占用并卸载/home分区
1、以为使用fuser -m /home就可以完成但是执行后卸载仍提示/home有占用。情况如下:
# fuser -m /home/home:               24033ce# umount /homeumount: /home: device is busy.        (In some cases useful info about processes that use         the device is found by lsof(8) or fuser(1))
2、检查占用的文件,发现甲方提供的系统里有金山的防护软件,将软件进程杀掉后卸载/home分区正常:
# lsof | grep /home          --检查发现占用的是金山的防护软件直接运行了kiil -9 24033KANLinuxC 24033          root  cwd       DIR              253,2      4096    5636103 /home/kingsoft/kavnetKANLinuxC 24033          root  txt       REG              253,2   1645332    5636130 /home/kingsoft/kavnet/KANMainModuleKANLinuxC 24033          root  mem       REG              253,2   1369600    5636263 /home/kingsoft/kavnet/libcrypto.so.6KANLinuxC 24033          root  mem       REG              253,2    323320    5636276 /home/kingsoft/kavnet/libssl.so.6KANLinuxC 24033          root  mem       REG              253,2     34487    5636129 /home/kingsoft/kavnet/KANLocalComm.soKANLinuxC 24033          root  mem       REG              253,2    626402    5636131 /home/kingsoft/kavnet/KANNetComm.soKANLinuxC 24033          root  mem       REG              253,2    163342    5636265 /home/kingsoft/kavnet/libjson.soKANLinuxC 24033          root    3w      REG              253,2    789537    5636280 /home/kingsoft/kavnet/neterror.logKANLinuxC 24033          root   10w      REG              253,2    789537    5636280 /home/kingsoft/kavnet/neterror.logKANLinuxC 24033          root   11w      REG              253,2    789537    5636280 /home/kingsoft/kavnet/neterror.logKANLinuxC 24033          root   13w      REG              253,2    789537    5636280 /home/kingsoft/kavnet/neterror.logKANLinuxC 24033          root   20w      REG              253,2    789537    5636280 /home/kingsoft/kavnet/neterror.log# umount /home          --重新卸载未在报错未在报错。
三、缩减VolGroup-lv_home这个LV的空间
1、检查这个LV分区的信息是否正常;
# e2fsck -f /dev/mapper/VolGroup-lv_homee2fsck 1.41.12 (17-May-2010)第一步: 检查inode,块,和大小第二步: 检查目录结构第3步: 检查目录连接性Pass 4: Checking reference counts第5步: 检查簇概要信息/dev/mapper/VolGroup-lv_home: 5779/28950528 files (2.2% non-contiguous), 4334183/115775488 blocks
2、调整VolGroup-lv_home分区大小;
#resize2fs -p /dev/mapper/VolGroup-lv_home 80Gresize2fs 1.41.12 (17-May-2010)Resizing the filesystem on /dev/mapper/VolGroup-lv_home to 20971520 (4k) blocks.Begin pass 2 (max = 50904)正在重定位块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Begin pass 3 (max = 3534)正在扫描inode表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Begin pass 4 (max = 838)正在更新inode引用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The filesystem on /dev/mapper/VolGroup-lv_home is now 20971520 blocks long.
3、重新挂载home分区并检查空间大小,可以发现/home的空间已经变小;
# mount /home# df -h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dev/mapper/VolGroup-lv_root   50G   17G   31G  36% /tmpfs                         7.8G     0  7.8G   0% /dev/shm/dev/sda1                     485M   33M  427M   8% /boot/dev/mapper/VolGroup-lv_home   79G  9.6G   66G  13% /home
4、将VolGroup-lv_home缩减出来的分区设置为空闲分区;
# lvreduce -L 80G /dev/mapper/VolGroup-lv_home  WARNING: Reducing active and open logical volume to 80.00 GiB  THIS MAY DESTROY YOUR DATA (filesystem etc.)Do you really want to reduce lv_home? [y/n]: y  Reducing logical volume lv_home to 80.00 GiB  Logical volume lv_home successfully resized
5、检查空闲出的空间Free PE已经空出了361G;
# vgdisplay   --- Volume group ---  VG Name               VolGroup  System ID               Format                lvm2  Metadata Areas        1  Metadata Sequence No  5  VG Access             read/write  VG Status             resizable  MAX LV                0  Cur LV                3  Open LV               3  Max PV                0  Cur PV                1  Act PV                1  VG Size               499.51 GiB  PE Size               4.00 MiB  Total PE              127874  Alloc PE / Size       35292 / 137.86 GiB  Free  PE / Size       92582 / 361.65 GiB  VG UUID               Ur7bJ4-hQKi-xx4R-f9Qt-INvG-fjBf-zcvJ4n
四、将缩减出的空间增加给VolGroup-lv_root这个LV
1、给VolGroup-lv_root增加空间;
# lvresize --size +361G /dev/VolGroup/lv_root   Extending logical volume lv_root to 410.71 GiB  Logical volume lv_root successfully resized
2、让系统重新识别VolGroup-lv_root增加的空间;
# resize2fs -p /dev/mapper/VolGroup-lv_rootresize2fs 1.41.12 (17-May-2010)Filesystem at /dev/mapper/VolGroup-lv_root is mounted on /; on-line resizing requiredold desc_blocks = 4, new_desc_blocks = 26Performing an on-line resize of /dev/mapper/VolGroup-lv_root to 107665408 (4k) blocks.The filesystem on /dev/mapper/VolGroup-lv_root is now 107665408 blocks long.
3、检查最终结果,确认操作成功;
# df -h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dev/mapper/VolGroup-lv_root  405G   23G  362G   6% /tmpfs                         7.8G     0  7.8G   0% /dev/shm/dev/sda1                     485M   33M  427M   8% /boot/dev/mapper/VolGroup-lv_home   79G  3.5G   72G   5%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