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上电瞬间毛刺问题

楼主:
做了一个18650锂电池充电电路,充电器使用5V  2A的手机充电器,板上使用一颗TP5100作为锂电池充电IC
线路图如下,设置恒流充电电流约为1.6A左右:

测试发现,当连接好充电器和电池后,将充电器插上插座的瞬间(也就是接通AC220V瞬间),在上述图上的两个测试点上会有如下波形

CH1为5V 2A充电器输出波形,CH2为电池两端波形。
这种毛刺要怎么滤除?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在C1旁边价格电阻给电容放电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1旁边价格电阻给电容放电试一下

为什么要给电容放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C1旁边价格电阻给电容放电试一下

在C1上并联了一个100R的电阻,无改善,换1K的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220V电源端问题,是交流电源接通或切断瞬间产生的浪涌导致,,
先换一下220V供电电源排除一下
或换DCDC5V输入
找到是那部分问题造成的

网友B:
这是电源适配器(注意,不能叫充电器,两回事,工程师不应搞错名称)的设计缺陷所致,应先220V上电后再接通充电电路。想彻底解决该问题,只能去选择合适的电源适配器或自己设计合适的电源适配器,在后级采取抑制的方法不可取,对电源适配器很可能是一种潜在威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源适配器(注意,不能叫充电器,两回事,工程师不应搞错名称)的设计缺陷所致,应先220V上电后再接通 ...

首先谢谢批评指正

问题在于,我们实际出货的时候并不会配电源适配器,客户会用自己的电源适配器对设备充电
如果后级不能有效抑制,导致设备损坏,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损失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批评指正

问题在于,我们实际出货的时候并不会配电源适配器,客户会用自己的电源适配器对设备 ...

只要不超出器件的输入耐压极限可以不必理睬,做好你自己电路的设计即可。就你现在的电路而言,输入端最好加个磁珠电感,两个22uF的电容可以合并。另外,可以在操作手册中提醒用户,先单独接通电源适配器,再接通充电器,为此,可以设置一个串在电源输入端的开关。

网友:
1,图中毛刺电压其真实幅度是否超过TP5100的输入上限(好像是18V吧)?要注意用示波器探头测量这类尖峰脉冲波形时,要防止探头环路导入的电源辐射干扰,最好用地线弹簧而不是有着长导线的地线夹来直接测量C32两端的电压波形。
2,如果担心TP5100的输出尖峰脉冲(如果用地线弹簧还是有较大幅值,说明是传导的真实干扰)是来自于电源适配器的启动浪涌,那么可以考虑用TP5100的CS引脚做一个上电延迟启动电路(加一个电容?利用充放电时间控制上电时暂时不启动TP5100)。

网友:
如果只是上电瞬间有这个波形,显然是Y电容的充电引起的阻尼振荡。能量极小,根本勿须考虑。看起来幅度很高?那是测试手段不过关,10楼的第2点已经指出,那是示波器地线夹子通过磁耦合拾取的幅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