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拆了个其他公司生产的电源板子,有个地方的工艺比较好奇,第一次见。
请问铜皮旁边的那层绿色的是什么东西?有什么作用?PCB Layout怎么做上去才会有这种效果?
谢谢!

网友:
这一块是没有同皮才显得绿色的,网络不同,所有隔开,两个网络之间就是这种绿色的

网友A:
从照片中看,这好像是酚醛纸板,不是玻璃纤维环氧树脂板。
为什么一定要“这种效果”?

网友:
加厚层,增加过电流能力?
傍边哪些大一点的圆孔,灵活组板用的?
最好上一个A面图,再看

网友:
估计楼主保密,看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照片中看,这好像是酚醛纸板,不是玻璃纤维环氧树脂板。
为什么一定要“这种效果”?

是CEM-1材质。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做法,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EM-1材质。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做法,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做

酚醛纸板最便宜
一般加急板用,比如画个板子,知道后面还有改动,想提前试试一些功能,就加急酚醛纸板做。快,2天不到就可以做出。
不防火,板厂加工容易,名字叫纸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EM-1材质。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做法,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主要的是便宜。酚醛纸板,价格只有几分钱每平方厘米。当然,强度低,不能金属化孔,是其缺点。
这种板往往用在最廉价的电子设备上。

网友:
浅绿色是PCB基板本身的颜色,深绿色是做板子时印上去的阻焊剂。一般的PCB在印阻焊时是全板印,只暴露出焊盘、焊点等,做好的PCB文件本身已包括相关信息,PCB软件默认是全板阻焊且自动完成。如果需要局部阻焊,需要重新设置阻焊规则,甚至采用手工布阻焊。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降低阻焊剂的用量,进一步节约成本。此法仅用在PCB元件密度不高,走线也很少,产量却很大的廉价PCB上。

网友:
另一种可能,浅绿色也是阻焊剂,PCB做好后涂布。而深绿色是阻焊剂涂布后再加印的另一种质量较好的阻焊剂或三防涂料之类,目的是增强某些方面的抗性。
具体是哪一种,问问PCB厂即可获知。

网友:
当然,还可以有一种可能,浅绿色的还不能称之为阻焊剂而只是一种廉价的涂料,涂上去只是为了增加PCB的防潮性,深绿色的则是正规的阻焊剂。总之,这么做是为了节约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EM-1材质。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做法,好奇为什么要这样做

CEM1材质的价格中等,还不是最便宜的纸基板,是半玻纤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