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如何通过graph观察DSPF2812的PWM输出?

楼主:
如题所示,最近在入门DSP的PWM波形的产生,网上是有一大段例程,个人也根据这一大段例程进行了相应的配置,配置EVA中T1定时器的波形比较PWM输出。用的CCS6.0版本,其中编译器中有一个动态显示变量数值的功能:expression中的graph。在手头没有示波器的情况下,想用这个去观察PWM波形变化。但是,试了很多次,graph中观察T1计数寄存器的时候,能够看出来定时器处于连续增模式下,但是,选择观察PWM输出I/O口的数据寄存器变量0和1的时候,并没有观察到PWM输出口数据寄存器的值有变化,这是不是说明没有配置成功?手头没有示波器看不了。。。
配置代码:

        EvaRegs.T1PR = 15000; //设置周期值
        EvaRegs.T1CMPR = 7500;
        EvaRegs.T1CNT = 0x0000;  //
        EvaRegs.T1CON.bit.TMODE = 2;  //连续增计数模式
        EvaRegs.T1CON.bit.TPS = 7;   //定时器1的输入时钟预定标系数128
        EvaRegs.T1CON.bit.TCLKS10 = 0; //定时器1使用内部时钟源
        EvaRegs.T1CON.bit.TCLD10 = 0; //计数器为0时,重载定时器的比较寄存器
        EvaRegs.T1CON.bit.TECMPR = 1; //使能定时器的比较操作
        EvaRegs.GPTCONA.bit.TCMPOE = 1; //通过逻辑产生T1/T2PWM
        EvaRegs.GPTCONA.bit.T1CTRIPE = 1;
        EvaRegs.GPTCONA.bit.T1PIN = 0; //T1PIN低电平有效
        EvaRegs.T1CON.bit.TENABLE = 1; //使能通用定时器GP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