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数据互发遇到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
黑色部分的数据是我要发送的,发送的ZigBee模块是我烧进去IAR工程的ZigBee模块,接收的ZigBee模块是厂家已经做好的模块。

但是接收只收到了一部分,开头丢失了“AB BC CD D5 20 02 5A 4C”,末尾的“00 03 02 04”也没有收到。

程序是一步一步走的,此时data_buffer数组里的数据是黑色部分,我觉得读的话应该从CD开始读,250足够读到最末尾的04,为什么发出去的差这么多。。。

网友:
是用的中断接收吗。查询容易出问题。中断函数里。缓冲适当大一些。先确保保存的过程,是正确的。再看打印的过程。会不会进行不当的处理。导致数据不对。可以把一帧原始数据,用串口助手发出   测试一下。 。看看接收是否正常。

网友:
应该不能这么玩。还有个1秒延时,那OSAL估计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