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机手柄侧音消除电路

楼主:
     现在想用WM8978芯片做一个数字电话机,选用的电话机手柄测试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听筒中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查找资料说要设计一个侧音消除电路,这种现象是否是因为有侧音存在,是否有必要做侧音消除。

网友A:
“听筒中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
这就是“侧音”。有必要做侧音消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筒中能听到自己说话的声音”
这就是“侧音”。有必要做侧音消除。

这种现象是不是普遍存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现象是不是普遍存在的?

“这种现象是不是普遍存在的?”
从贝尔发明电话那天就存在。

网友C:
WM8978是音频编解码芯片,只要输入输出间没有刻意加入耦合,是不应产生侧音的。楼主电路不全,无法判定侧音产生原因,更无法判断侧音的影响。传统电话之所以必然有侧音,是因为通话双方占用的是同一线路,而且因为衰减率的关系,不加侧音消减电路,自己的声音就会太大,严重影响通话。而数字电话的上行、下行数据是独立的,理论上就没有侧音,除非故意引入。从习惯上讲,适当的侧音反而有必要,更符合人的自然习惯,手机就是这样,人为的引入了适当的侧音。

网友C:
电话手柄里就两个电子元件,MIC和耳机,且接线是完全独立的,通过4根线接入电话机。所以楼主还是先说清楚具体细节和给出实际电路,否则不会有针对性答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话手柄里就两个电子元件,MIC和耳机,且接线是完全独立的,通过4根线接入电话机。所以楼主还是先说清楚具 ...

是这样的,WM8978两个声道,我通过右声道MIC采集我自己说话的声音,通过左声道LINE IN 输入电脑播放声音,我没用WM8978里的数字采集功能,只用了前端的滤波及增益调节功能。当插入电话手柄时,对方通过L2输入的声音我能听到,但是同时LOUT2这个引脚也能听到同样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M8978是音频编解码芯片,只要输入输出间没有刻意加入耦合,是不应产生侧音的。楼主电路不全,无法判定侧音 ...

WM8978我现在还没用数字功能,只用了前端的滤波和增益调节功能,通过ByPASS输出,右声道的MIC采集我自己说话的声音,左声道LINE-IN输入对方音频,两个声道互不干扰,形成全双工的电话机,现在插入电话机手柄之后 ,右声道输出全是对方的音频,我自己说话的声音输出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WM8978两个声道,我通过右声道MIC采集我自己说话的声音,通过左声道LINE IN 输入电脑播放声 ...

你这个图跟主帖图没什么差别,信息也一样,无法从中判断问题所在,谁知道你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WM8978我现在还没用数字功能,只用了前端的滤波和增益调节功能,通过ByPASS输出,右声道的MIC采集我自己 ...

想获得有效帮助,先正确、完整的提供相关信息,图要配全,否则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