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MC4800 Relax EtherCAT Kit测评】+LWIP应用

楼主:
1,添加LWIP模块
配置LWIP模块
做出上述配置就可以使用了,也是挺方便。
配置硬件
点击生产代码,编译,仿真下载。
这时候运行,网络还不能正常跑起来。需要在main入口函数的while中添加 sys_check_timeouts();
这时候就能正常运行了。
本来想把freertos集成进来,但是加载实时系统的时候会出现下图错误。应该两个模块都使用systick timer导致。具体没有去研究。

非常容易的就实现了网络协议栈。接下来着手看看ethercat,没有接触过,慢慢进行了解。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anger0925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楼主文章里说
本来想把freertos集成进来,但是加载实时系统的时候会出现下图错误。应该两个模块都使用systick timer导致。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应该是硬件资源冲突另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文章里说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还有抽时间去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硬件资源冲突另外。

是的,模块之间没有弄好,后续dave应该会优化

网友:
我看里面有个enable RTOS,lwip 与 freertos 冲突 与这个选项有关系吗?

网友:
ETN_LWIP中默认使用了CIMS_RTOS_RTX,所以就不能再添加其他RT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