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C、ALC、AFC、ANC、ARC、APC自动控制电路简介

楼主: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简称AGC电路,AGC是automatic gain control的缩写,
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作用是:当输入信号电压变化很大时,保持接收机输出电压恒定或基本不变。具体地说,当输入信号很弱时,接收机的增益大,自动增益控制电路不起作用;当输入信号很强时,自动增益控制电路进行控制,使接收机的增益减小。
AGC电路在家用电器的许多电路中应用广泛。
AGC电路有两种:正向AGC电路;反向AGC电路。

网友:
自动电平控制电路
自动电平控制电路简称ALC电路,ALC是Automatic Level Control的缩写。
自动电平控制,是针对由于器件本身变化,环境引起工作点变化等,在电路中加入的稳定电平的电路.在一定范围内,ALC电路自动纠正偏移的电平回到要求的数值.。在实际应用中,常通过使用继电器来达到ALC控制的目的。

网友:
自动频率控制电路
自动频率控制电路简称AFC电路,AFC是automatic frequency control的缩写。
自动频率控制电路是使输出信号频率与给定频率保持确定关系的自动控制方法。实现这种功能的电路简称AFC环。

网友:
自动噪声消除电路
自动噪声消除电路简称ANC电路,ANC是automatic Noise control的缩写。
ANC电路又称自动杂波消除电路,或称为抗干扰电路。
ANC电路主要用来处理全电视信号。用来消除可能窜入全电视信号中的大幅度窄干扰脉冲。

网友:
自动亮度控制电路
自动亮度控制电路简称ABC电路,ABC是automatic Briihtness Control的缩写。
彩色电视机亮度通道中设置了自动亮度限制电路。
自动亮度控制电路又称自动亮度限制电路,简称ABL电路,AB是automatic Briihtness Limiting的缩写。
设置自动亮度限制电路可以限制屏幕的整体亮度。可以限制显像管的束电流,防止屏幕受超量电子束轰击,保护屏幕,并可防止束电流太大而损坏显像管。

网友:
自动色饱和度控制电路
自动色饱和度控制电路简称ACC电路,ACC是automatic Brightness Control的缩写。
这一电路用于彩色电视机的色度控制电路中。
自动色饱和度控制电路的作用是自动控制色度信号的大小。

网友:
自动清晰度控制电路
自动清晰度控制电路简称ARC电路,ARC是automatic Resolution Control的缩写。
这一电路用于彩色电视机的亮度控制电路。当彩色电视机接收到黑白电视信号时,色度通电电路会产生一个消色电压给ARC电路,由它控制陷波器不工作,这样能够保留黑白图像中的高频信号,即保留了图像的细迹部分,使彩色电视机收看黑白图像时比较清晰。

网友:
激光头自动功率控制电路
激光自动功率控制电路简称APC电路,APC是automatic Power Control的缩写。
为了保证激光发射二极管有恒定的光功率输出,使得反射激光的光强度稳定,保证前置处理电路有较稳定的RF信号,激光播放机中设置了APC电路。

网友:
自动消色电路
自动消色电路简称ACK电路,ACK是automatic Colour Killer的缩写。
自动消色电路在彩色电视机的色度通道电路中使用。当彩色电视机收到的黑白或彩色电视信号较弱时,ACK电路自动切断色度通道,没有色度信号输出,以免干扰亮度信号,此时彩色电视机显示黑白图像。

网友:
这些电路现在还有用吗

网友:
永远会用,变的只是 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