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传感器?

楼主:
修一台呼吸机,PCB上有个元件不认识,其上没有任何标识。上部有两个气嘴接口,下面有四个引脚,板上标注为分别是+SIG、GND、-SIG、Ve,其他两脚没有线路连接。是这是流量还是压力传感器?有人知道吗?请提供信息,谢谢!

网友:
看看两个孔通气不
有可能是压差传感器

网友:
没有用过   路过 确实没有用过

网友A:
这是微差压力传感器,四个引脚分别为电源、地和一对差分信号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微差压力传感器,四个引脚分别为电源、地和一对差分信号输出。

腊八 早上好!谢谢回复!
能找到它的资料吗?相近的就行,了解一下。

网友:
拆下两个螺丝,模块掀起来,原来标识在下面。资料待查

网友:
上霍尼韦尔官网看看

网友B:
是霍尼韦尔的压力传感器,在呼吸机上很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腊八 早上好!谢谢回复!
能找到它的资料吗?相近的就行,了解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d5823f5ceefdc8d377ee3215.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腊八 早上好!谢谢回复!
能找到它的资料吗?相近的就行,了解一下。

回复有外链需审核,在网上搜可以很方便找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有外链需审核,在网上搜可以很方便找到的。

早上好!找到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霍尼韦尔的压力传感器,在呼吸机上很常见。

是压力传感器,霍尼韦尔的scx01dn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霍尼韦尔的压力传感器,在呼吸机上很常见。

这个传感器有两个气路管口A、B。
这两个管口有区别吗?是否也分成输入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传感器有两个气路管口A、B。
这两个管口有区别吗?是否也分成输入输出?

我的印象是一个端口作为输入,另一个端口作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