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
我设计了个压力传感器电路,如下:

现在有个问题,AD口那儿电压值时有时无,输入给个力值,输出是0V。
请高手看看,哪儿有问题?谢谢!

网友:
AD口那儿电压值时有时无,输入给个力值,输出是0V。

检查一下,两输入端电位是否在INA188允许的共模范围内。

网友:
谢谢!我是个菜鸟,你回复的我根本看不懂

网友:
查看传感器理论输出经放大是否满足要求
查看传感器输出极性与发达连接是否正确
检查传感器与放大器是否共地(仪表放大器不接受浮动输入)

网友A:
极性正确,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极性正确,共地。

单独检查这三部分
先看看传感器输出电压是不是正常
再看看放大电路工作是不是正常
然后再看adc采样是否正常

网友A:
现在是放大电路那一部分就不正常,输出老是0V

网友:
一步一步来连接看是哪儿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放大电路那一部分就不正常,输出老是0V

in-接地 in+接电源也输出0v吗

网友A:
没那样接。这个板子做了好几版了,不断调整。
原来也有时候不行,捣鼓捣鼓就好了。用的时候加个砝码,感觉值跳动有点大。
最后这一版试的时候,一开始极性接反了,加个砝码,采样值是负的。
把极性反过来,就没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那样接。这个板子做了好几版了,不断调整。
原来也有时候不行,捣鼓捣鼓就好了。用的时候加个砝码,感觉 ...

看你第二个提问贴 传感器工作电压是8~15V
你实际使用时的传感器供电电压是多少  使用什么方法提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放大电路那一部分就不正常,输出老是0V

放大器的输出和传感器的输出有关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传感器的输出看看是多少

网友:
电路要给全,输入时有时无,先检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第二个提问贴 传感器工作电压是8~15V
你实际使用时的传感器供电电压是多少  使用什么方法提供的?

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我用的是5V,可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的输出和传感器的输出有关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传感器的输出看看是多少

量不出来,太小了0~10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