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设计一个压力传感器转换电路

楼主:
压力传感器参数如下:

要求:输出0~3.3V。
谢谢!

网友:
这个传感器好像是桥式电路。
如果是,那么用仪表放大器将传感器信号放大即可。注意供电给传感器的电源要足够稳定。

网友:
手册里应有接线图或接线说明,根据传感器输出范围和需要的信号幅值就能决定增益,用运放去实现就是。

网友A:
一般正规的厂家,会在用户手册里给出典型电路,照着做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正规的厂家,会在用户手册里给出典型电路,照着做就是了

就两张纸

网友:
这是力学试验机的测力传感器,内部桥式电路,直流电压驱动,可测拉力和压力。

网友:
看来是电阻式的,使用超低功耗单片机设计一个变送器就好啊。

网友B:
就两张纸,也必定有接线说明(哪两根线时电源,哪两根线是信号,并且标明极性)、电源电压范围、传感器灵敏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两张纸,也必定有接线说明(哪两根线时电源,哪两根线是信号,并且标明极性)、电源电压范围、传感器灵敏 ...

那两张纸,我已经贴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两张纸,我已经贴出来了

“那两张纸,我已经贴出来了”

没错,确实贴出来了。贴出来之后又怎样?3楼chunyang已经说过:用运放去实现就是。2楼我说过:用仪表放大器将传感器信号放大即可。我还另外加了一句:注意供电给传感器的电源要足够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张纸,我已经贴出来了”

没错,确实贴出来了。贴出来之后又怎样?3楼chunyang已经说过:用运放 ...

可是现在有问题了,我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是现在有问题了,我不知道怎么查

“可是现在有问题了”

“有问题”,也是你的电路有问题。你的电路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现在有问题了”

“有问题”,也是你的电路有问题。你的电路在哪里?

我把我的电路贴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把我的电路贴出来。

“我把我的电路贴出来。”

你贴出来的电路,并未包括传感器,也未包括传感器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我的电路贴出来。”

你贴出来的电路,并未包括传感器,也未包括传感器的电源。

谢谢maychang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maychang大神。

首帖你那“两张纸”,下面标注了红色、黑色、绿色、白色线定义,你15楼却并无颜色标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首帖你那“两张纸”,下面标注了红色、黑色、绿色、白色线定义,你15楼却并无颜色标注。

原来第一张纸是有的,老板给我看了。第二张纸,我没有,是今天为了发帖子,老板
临时让厂里的工人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第一张纸是有的,老板给我看了。第二张纸,我没有,是今天为了发帖子,老板
临时让厂里的工人拍的。

“原来第一张纸是有的,老板给我看了。第二张纸,我没有”

那么谁也没有办法。

网友:
maychang大叔,你看我标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第一张纸是有的,老板给我看了。第二张纸,我没有,是今天为了发帖子,老板
临时让厂里的工人拍的。

那怎么就没办法了呢?我不是贴出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第一张纸是有的,老板给我看了。第二张纸,我没有,是今天为了发帖子,老板
临时让厂里的工人拍的。

你的传感器不接放大电路(两输出端悬空),对传感器施加激励电源,其两个输出端接万用表最灵敏电压档,对传感器施加机械负荷,万用表上应该可以看到示数变化。
你的传感器容量最小的是2吨。对其施加数百kg力应该不困难(利用杠杆将人的体重加到传感器上)。施加这么大的力,传感器输出应该可以达到1mV,而普通三位半数字表0.2V电压档可以读出0.1mV。
用普通万用表,可以测量出该传感器两输出端对激励电源负端电压。该电压应该在你使用的仪表放大器芯片允许的共模范围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传感器不接放大电路(两输出端悬空),对传感器施加激励电源,其两个输出端接万用表最灵敏电压档,对传 ...

谢谢maychang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第一张纸是有的,老板给我看了。第二张纸,我没有,是今天为了发帖子,老板
临时让厂里的工人拍的。

以上是判断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的方法。
确定压力传感器完好后,可以接上仪表放大器,并对运放施加电源。
运放输出可能正向饱和或者负向饱和,这是因为传感器在未受力时其输出不一定为零,即传感器有零点误差。此零点误差可以从硬件上想办法去除,也可以从软件上想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第一张纸是有的,老板给我看了。第二张纸,我没有,是今天为了发帖子,老板
临时让厂里的工人拍的。

其实这是相当简单的电路,前面各网友的回复也说明这个测量电路比较简单。此电路困难在于零点的漂移,你采用INA188,应该没有问题。只要传感器和芯片未损坏,电路应该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是相当简单的电路,前面各网友的回复也说明这个测量电路比较简单。此电路困难在于零点的漂移,你采 ...

谢谢!我再检查检查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是相当简单的电路,前面各网友的回复也说明这个测量电路比较简单。此电路困难在于零点的漂移,你采 ...

maychang大神,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REF引脚直接接地可以吗?我是个菜鸟,数据手册有些地方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大神,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REF引脚直接接地可以吗?我是个菜鸟,数据手册有些地方我看不懂。

REF引脚本来是应该接地的。不接地而接某一固定电位,目的是为输出增加一个固定的偏置电压,如下图
注意图下面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大神,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REF引脚直接接地可以吗?我是个菜鸟,数据手册有些地方我看不懂。

问题在于:你使用了丹电源,而INA188输出范围只能是比电源正端低0.25V到比电源负端高0.25V。所以,当你的两个输入端(传感器输出端)电位相等时,运放输出不能到零,而是比零(电源负端)高0.25V。

最好是使用双电源,并且REF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