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防过压电路可以怎么优化?

楼主:
如下面的电路,大概的意思就是电压过大的时候,Q1基极电压达到0.6、0.7V左右让三极管Q1导通,Q4基极电压被拉低、Q4不导通,R2没有电流流过导致PMOS管不导通,从而关断电源输入。当电压值在设定范围内时,Q1不导通,Q1集电极电压使Q4导通,Q4导通以后R2两端电压使MOS管开启,电源接接通。感觉这个电路比较简陋,还可以怎么改进一下?

网友:
用431的成本会不会降低

网友:
用431的优势是什么

网友A:
“如下面的电路,大概的意思就是电压过大的时候……”

“电压过大”是BT1电压过大,还是P1处电压过大?

“至于电源反接的情况……”

是BT1反接,还是P1处反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下面的电路,大概的意思就是电压过大的时候……”

“电压过大”是BT1电压过大,还是P1处电压过大?
...

是我的图不够清晰,电池才是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我的图不够清晰,电池才是电源

别的事情先不说,说说反接。如果BT1是电源,那么BT1反接时Q3体内寄生二极管导通,P1两端将受到反向电压,所以此图不能实现防反接的目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的事情先不说,说说反接。如果BT1是电源,那么BT1反接时Q3体内寄生二极管导通,P1两端将受到反向电压, ...

原来还有一个反方向的PMOS的,被我去掉了,最初的设计是第二张图

网友C:
防反接不就是多串个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反接不就是多串个二极管

二极管不行,压降太大

网友:
防反接很简单,可以在电路上加一个PMOS管,P管的源极接GND,漏极接P1的第二脚,栅极接VCC_B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