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型DC-DC电源模块,输入输出共地问题。

楼主:
       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系统的供电电源是DC12V的,需要给两个分系统供电。其中一个是产生方波信号的分系统(这里命名为分系统1),一个是测量方波信号频率的分系统(这里命名为分系统2)。分系统1是由12V直接供电,分系统2需要利用具有隔离功能的DC-DC电源模块降12V转为5V后再进行供电。那么如果我分系统1和分系统2不进行共地的话,是无法实现频率测量的对吧?但是分系统2的5V电源的地和12V的地已经被电源转换模块给隔离了。
      如果我将电源转换模块的输入输出的地连在一起,电源模块隔离的功能就失去意义了。如果不连在一起,我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分系统1和分系统2的共地? 希望各位大佬给予指导!

网友A:
电源模块输入输出不共地,你的两个分系统(产生方波信号和测量方波信号)共地,完全可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模块输入输出不共地,你的两个分系统(产生方波信号和测量方波信号)共地,完全可行。

是这样的,两个分系统除了一根信号传输线以外,无其他连接,所以实现两者共地 就让我头大了

网友:
分系统2是测量功能,有隔离措施,地连在一起不会影响到总系统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两个分系统除了一根信号传输线以外,无其他连接,所以实现两者共地 就让我头大了

“两个分系统除了一根信号传输线以外,无其他连接”

那不可能。
除信号传输线之外,还要有一根地线。或者用差动信号传输,那就需要两根信号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两个分系统除了一根信号传输线以外,无其他连接,所以实现两者共地 就让我头大了

你的两个分系统,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地线(这样就共了地了)联接起来,比你的12V转5V模块输入和输出联接起来要好一些。

网友C:
如果需要隔离,信号也得隔离,不能仅仅用隔离型电源而信号直连。两个系统间不得有任何电气连接,否则隔离没有意义。
不需要隔离,用普通电源就好,没必要用隔离型电源,价格可高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两个分系统,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地线(这样就共了地了)联接起来,比你的12V转5V模块输入和输出联接起 ...

明白您的意思了,看来要么换电源模块,要么想办法连出一根地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隔离,信号也得隔离,不能仅仅用隔离型电源而信号直连。两个系统间不得有任何电气连接,否则隔离没 ...

因为之前自己买了十几个电源模块了,没注意到是隔离型的,只关注输出功率了。所以打算在使用隔离电源的基础上解决一下以上问题,看样子必要时候还是得换电源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白您的意思了,看来要么换电源模块,要么想办法连出一根地线

换电源模块干什么?
把你的隔离电源模块输入的一端和输出的一端联接在一起,就是非隔离的模块。
你的两个分系统,如果用了非隔离模块,那么两个分系统在电源处“共地”。如果两个分系统除信号线外还联接一条地线,那么两个分系统靠这根地线“共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模块干什么?
把你的隔离电源模块输入的一端和输出的一端联接在一起,就是非隔离的模块。
你的两 ...

嗯,现在是这么做的,昨天问了一下金升阳电源的技术人员,输入输出共地除了隔离没有了,对模块的输出没有影响。之前担心会对电源的输出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之前自己买了十几个电源模块了,没注意到是隔离型的,只关注输出功率了。所以打算在使用隔离电源的基 ...

不是做批量产品就没有换,把电源模块两侧的地连通就是。隔离电源共地后只是失去了隔离,并不影响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