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知道这样的机械开关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帮别人修理设备,其中这个开关不能用了,我去的时候她们已经把它掰断了,不知道这种开关是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一模一样的,要不然只能再做一个了,也不知道那个设备的工作原理,求助见多识广的各位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微动开关。黑色塑料(应该是酚醛塑料)部分是开关。黑色塑料部分一侧有个凸起,按压该凸起就会使开关动作。
至于红色部分,按钮而已,作用仅仅是是传递压力。
用“微动开关”搜索试试看,有没有这个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微动开关。黑色塑料(应该是酚醛塑料)部分是开关。黑色塑料部分一侧有个凸起,按压该凸起就会使开 ...

这是机械开关,有三个脚,如果两个脚我就随便换一个了,帮人修设备不知道三个脚定义,只能先尝试买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机械开关,有三个脚,如果两个脚我就随便换一个了,帮人修设备不知道三个脚定义,只能先尝试买一样的

三个脚,一个是动点,一个常开(未按下时触点开路),一个常闭(未按下时触点短路)。

网友C:
这是微动开关加了个结构件,该微动开关是标准件,带着残骸去配套市场,应不难购买。网购的话,因型号不是统一的,用型号检索未必方便,直接找样子一样的即可,但要注意一下触点参数。

网友:
像是微动开关,限位开关, 行程开关
具体参数按损坏的找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是微动开关加了个结构件,该微动开关是标准件,带着残骸去配套市场,应不难购买。网购的话,因型号不是统 ...

其实是微动开关坏了,按了就陷下去了,不过我去的时候她们把塑料也弄断了,搞得现在不知道引脚怎么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微动开关加了个结构件,该微动开关是标准件,带着残骸去配套市场,应不难购买。网购的话,因型号不是统 ...

网友:
淘宝里搜微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是微动开关坏了,按了就陷下去了,不过我去的时候她们把塑料也弄断了,搞得现在不知道引脚怎么搭

根据残骸拼一下即可获知那根线接在哪里,就算残骸已经扔了,分析电路一样可以获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