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这个电老虎哎

楼主:
  根据 @littleshrimp 在这个帖子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5991-1-1.html 里的指点,我也测量了一下工作电流。先用镊子把电池插头从座子里拔出,然后在测试点 TP32, TP33 (紧挨着电池座)上焊两条导线,用于连接外部电源。
  我用了LM317稳压电源输出,调整到3.40V,串接万用表电流档后接到 Rapid-Iot 上面。运行的程序是我在本地编译的Out of Box Demo, 发现这玩意真是个电老虎!

  竟然有110mA啊,难怪电池撑不住。和虾哥测试的结果不一样,他写的测到电流是48mA左右。
  我用Jlink 将 K64 CPU halt住,电流降至90mA, 仍然很高。然后执行一下 Reset, 电流降到 37mA, 这是CPU复位没有初始化片上外设时候的功耗。一旦开始运行,电流就迅速增大,在显示 atmosphere banner 的时候大约就到 100mA.
  换了另外一个我做的简单应用,工作电流大概在 99mA, 调试器将 K64 halt 状态下 77mA. 仍旧还是电老虎!

  倘若把 SW5 按住,就是使 U13 这个电子开关断开给后面的电路供电,我的万用表显示电流就很小了,0.1mA.  我怀疑主要还是两个 MCU 吃掉的电流为主,待我后续分开分析。

网友:
楼主在扩展底座时就应该考虑增加外接锂电池,免得一天到晚要充电。

网友:
真是电老虎
我的是关掉背光的电流
复位后不初始化传感器也会省一些电
剩下的很有可能像你说的和蓝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