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能全集成S A R型 ADC

楼主:
作者: TI 工程师 Sunny Qin
由于拥有较高的分辨率和采样率,SAR型ADC一直被众多工业和汽车客户所亲睐。但是SAR型ADC由于其特殊的特性,所以对外围电路也相应的提出很多“特殊需求”。
首先就是抗混叠电路的需求。例如当电路中的SAR型ADC采样率为fs时,根据香浓采样定律,输入信号的频率需要小于fs/2,频率超过fs/2的信号将会通过混叠效应“混入”有用信号频带中,并且无法区分。因此,为了避免混叠的问题,绝大部分SAR型ADC电路需要在前端设计专用的多阶有源滤波器,滤掉频率超过fs/2的信号。(注:Σ-Δ型ADC理论上也需要抗混叠滤波器,但是由于其过采样特性及内部数字滤波器的带外衰减特性,其对抗混叠滤波器的设计要求要低很多,多数情况下一阶RC电路能够满足抗混叠需求。)
其次是模拟输入与基准输入的驱动问题。不同于大学课本上讲到的,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大部分SAR型ADC不再是通过分压电阻网络来实现电压的逐次逼近,由于CMOS工艺的普及,取而代之的是通过内部电容网络实现电荷的逐次逼近,这样无论是ADC的信号输入端还是基准输入端,都是通过一个电容采样,这个电容一般为几个皮法到几十个皮法。这样带来的两个新的问题就是:1,我们能否在采样的短暂时间内将这个电容完全充满;2,这个电容在采样瞬间是否会把我们信号瞬态拉低。(具体的SAR ADC驱动设计请参考SLAA571A:Design Challenges and Improvement Techniques for SAR ADC Driver Circuit)。糟糕的驱动设计会导致无论是输入信号,还是基准信号都会被瞬态拉低,并且造成采样误差,如下图所示:
所以标准的SAR型ADC驱动电路需要基准及驱动电路,抗混叠滤波器,输入驱动电路等三个部分,其电路结构如下:
除了上述的两个关键问题以外,SAR型ADC采样电路往往还需要配备电压基准,模拟开关,输入放大及直流偏置电路(交流信号无法直接被单电源ADC采样)等,复杂的系统设计往往会另工程师们望而却步。
针对于这一问题,现TI开发出一系列全集成式SAR型ADC, 其集成了高阻抗输入可编程放大器,抗混叠滤波器,ADC驱动电路,模拟开关以及高精密电压基准等,并且能在单电源供电环境下提供±10V/ ±5V/ ±2.5V等可编程输入范围。高集成度的设计使得这种ADC更像一块电压采集器,大大简化采样电路的设计,同时TI提供极具竞争力的价格,以便众多工业客户选用。其结构框图如下:
                                                    非同步型全集成ADC                                                                                  同步型全集成ADC
这种全集成型的ADC大大简化了电路设计,同时优化了成本。针对于这一类全集成型ADC,TI提供多种型号,涵盖不同分辨率,不同通道,同步/非同步等多种器件。下面表格中罗列了全系列高集成度SAR型ADC,以及相应的资料及参考设计TI-Design,欢迎各位工程师点击查看。

产品类型

料号

说明

小批量1K参考价格

TI-Design

单通道

ADS8661/5

可编程双极输入

12/14/16/18 位

1MSPS

单电源

$2.00 / $ 1.50

TIDA-00764

TIDA-01333

TIDA-00106

ADS8671/5

$ 2.85 / $ 2.15

ADS8681/5/9

$ 4.08 / $ 3.10 / $ 2.40

ADS8691/5/9

$ 5.30 / $ 4.60 / $ 3.20

非同步

ADS8664/8

双极输入

12位250kSPS

   4 /8 通道 单电源

$ 3.22 / $ 4.57

TIDA-01214

TIDEP0033

TIDA-00493

TIDA-00170

TIDA-00164

TIDA-00307

TIPD167

TIPD166

TIDA-00310

TIPD167

ADS8674/8

双极输入

14/16/18 位

500kSPS

4 /8 通道

单电源

$ 4.86 / $ 6.86

ADS8684/8

$ 5.90 / $ 10.35

ADS8684A/8A

$ 7.32 / $ 10.45

ADS8694/8

$ 9.55 / $ 13.30

同步

ADS8578S

双极性输入

14 位200kSPS

       8 通道单电源

$ 10.50

TIDA-00834

ADS8584S/6S/8S

双极性输入16 位

330/250/200kSPS

4 /6/ 8 通道

单电源

$ 8.00/$ 10.00/$ 13.00

注:TI绝大部分器件都会有参考设计,我们叫做TI-Design,每一份TI-Design中都包括参考手册, 原理图,PCB,软件代码,测试结果,以及BOM表,用户可以在TI官网免费下载。

网友:
凑个热闹,介绍一下,积分型ADC。

单斜积分ADC

无论如何,单斜积分ADC为所有积分型ADC的最早版本。单斜积分ADC是Q=CV=it的最直接的诠释。将被测电压Vin通过积分电阻R等比变换为电流i,并对电容C充电,直至电容两端电压达到Vref,充电时间为tc,则i=-CVref/tc,或者Vin反比于tc。(务必注意,对于反向积分器,负的Vin产生负的积分电流i,并在积分器输出端呈现上斜积分。)

        单斜积分ADC存在两个不甚理想的特点,即:
--------------------------------------------------------------------------------------
1. 积分时间tc与Vin成反比

        如果Vin=0,t为无穷大,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这一问题可通过在i中增加电流偏移量ioffset的方式解决,ioffset决定最长积分时间。

        由于Vin与tc的反比关系,更大的Vin对应更短的tc,即计数时钟频率一定时更低的分辨率,从而与更大的Vin需要更高分辨率相矛盾。因此单斜积分ADC的分辨率需要依靠多次积分周期测量tc的总和的方法提高,从而限制测量速度。

2. 积分时间tc与Vin相关

        这本不是问题,如果世界是清净的。但电力系统最初的一次争端,即直流供电系统和交流供电系统的竞争的结果决定世界上遍布50Hz或60Hz的工频电磁场干扰,并且干扰一切信号,无论大小和频率。作为对称周期波形,即正负周期面积相同,理论上工频干扰可以简单通过整周期PLC积分(对面积求和)完全去除。

        面对工频干扰,单斜积分只具有积分性能,而无整周期特性。原因在于积分时间随Vin变化,除去可令tc为NPLC(工频周期的整数倍)的一系列特定的Vin值外,大多数Vin对应的tc均不具有NPLC特性,因此对于工频干扰缺乏抑制能力。

        这并非单斜积分ADC的固有问题,工频干扰本不存在。但却是大问题,工频干扰已经存在,并且不可避免。
--------------------------------------------------------------------------------------

        对于实际电路,单斜积分ADC还具有另一项问题,根据i=CVref/tc,与i成比例的Vin不仅与tc成反比,而且与C成正比。如果C变化,ADC的转换结果会成比例变化,从而造成单斜积分ADC对元件的强烈依赖性。

        除聚四氟乙烯介质外,几乎没有电容介质的介电常数具有理想的温度系数,即使使用聚四氟乙烯材料,其温漂仍很明显。实际的单斜积分ADC可通过测量Vref将电容的变化去除,但需要更长的测量时间,从而限制测量速度。

        实际上,电容的介质损耗才是更为棘手的因素,而且是所有积分型ADC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电容而言,容量越小,电容参数越灵活,越易于控制介质损耗。但为获得足够的分辨率,尤其考虑积分时间t与Vin的反比关系,单斜积分ADC必须使用容量巨大的电容,因此电容的介质损耗在单斜积分ADC中尤其显著。

明天再介绍双斜积分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