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E108EX V2.0 POE交换机的功能

楼主:
PSE108EX V2.0 交换机提供了从一个网络节点利用5类以太网线的电源和数据的传输。8+2端口快速以太网端口能用于10/100Mps 的连接,其中8个端口可以提供工业标准的 IEEE802.3af/at 电源。先进的自感知算法只为 IEEE802.3af/at 终端设备供电,因而不需要去担心会损坏私有标准的 PoE 或非 PoE 设备。另外,当 PoE 设备不连接时它会停止供电。简单、可靠的设计,这PSE108EX V2.0 自动识别 PoE 的需求,速度,双工和使用 AutoUplink 的网线类型。
PSE108EX V2.0 经济的价格提供了一些需要简化无线访问点(AP)和基于 IP 的网络摄像头的安装的商业网络及家居网络。这些远离电源插座的设备非常适合挂在墙壁高处或天花板上。PoE 消除了为这些设备特意连接电源插座的麻烦。使那些连接交流电源困难的设备的连接更灵活,并且安装费用最低化。紧凑和灵活的设计,PSE108EX V2.0 是对于想要经济的使用 PoE 部署无线访问点(AP)和基于 IP 的网络监控摄像头的小型商业网络及家居网络的理想选择。

网友:
为什么市面上很多POE交换机很便宜?因为它是单片机。单片机:集成芯片!适用范围广泛。
POE交换机中的单片机是一种假POE交换机,里面没有POE芯片,是写的程序模仿正规POE芯片跑协议!没有相应的硬件支持。省料较多,所以便宜。单片机容易出现的问题有以下几点1.单片机容易跑崩烧mos管!
2.单片机运行过程中经常自己重启!
3.单片机兼容性不好!
4.单片机带载能力差劲带不动足安数的设备!
5.单片机不能识别af/at协议,只能给到一个很差的供电保护!
常规检测POE交换机是否为单片机可以用示波器或者用万用表检测!欢迎免费前来咨询检测方法!

网友:
配上合粤电解电容性能更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