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免驱摄像头硬件方案

楼主:
有人自己做过USB免驱摄像头吗?现在网上买一个很便宜,但是想自己做一个。需要学DSP编程吗?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A:
找国产或者台湾的芯片有现成的方案。
这东西自己做意义不是很大,usb有很多瓶颈,如果只是为了测试,网友crezybingo有个开发板,用cy8301 自己做usb摄像头,有很多都是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国产或者台湾的芯片有现成的方案。
这东西自己做意义不是很大,usb有很多瓶颈,如果只是为了测试,网友c ...

我主要想以后可以自己定制。USB摄像头是传感器+图像处理芯片,只要芯片是满足UVC标准的,就可以免驱,USB这块应该不是问题。 cy8301这款芯片是啥啊?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