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65W USB PD充电器

楼主:
     华为充电器的用料及做工一向都是业界标杆的水准,至于这款65W USB PD充电器能否继续保持业界领先地位呢?下面就通过拆解看看,,,,,

一、充电器外观
    采用华为传统的外壳包装,白色外壳,充电器和数据线都是纯白色外观,充电器为PC材质,烤漆工艺,数据线为TPE材质,在USB-C接口处标注有“3.3A”的字样。
    充电器机身两侧有凹槽,便于用户插拔时受力,配国标插脚,不可折叠设计;在插脚侧印有详细的产品参数信息。
    产品名称:HUAWEI开关电源适配器,型号:HW-200325CP0,输入支持100-240V的宽幅电压,颗适用于全球各国地区,输出支持5V/2V、9V/2V、12V/2A、15V/3A、20V/3.25A,有CCC认证标志,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制造。

      这款65W USB PD充电器的长度约60.2mm。宽度约为60.2mm。厚度约为28.6mm。充电器的机身净重约为154.3g。
     检测充电器的USB PD输出电压档位,分别有5V/2V、9V/2V、12V/2A、15V/3A、20V/3.25A五组电压,最大输出功率为65W,与标称参数一致。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USB PD协议的版本为PD3.0。除了USB PD快充协议之外,这款充电器还支持QC2.0和QC3.0快充协议以及USB DCP充电协议,这可以满足市面上很大一部分高通快充手机的充电需求。实测使用这款充电器给华为MateBook 13充电,显示充电电压19.93V,电流3.01A,功率60.05W,开启USB PD快充。

网友:
二、拆解
     从充电器的AC插脚侧拆开外壳,取出内部PCBA模块。首先看到的是,在PCB板上贴了很大一块散热片。PCBA模块另外一侧同样有一块散热片。输出接口侧采用的是黑色注胶工艺,这样可以将内部元器件的热量传递给充电器的外壳,通过外壳均匀地散发出去,对提高元件可靠性、延长整机寿命的作用很大,同时还提高了内部PCBA模块的整体抗摔能力。这种工艺在华为40W超级快充充电器上见到过。

清理掉黑色导热胶。AC端导线与PCB板采用过孔焊接,并有热缩管绝缘保护。去掉散热片,PCB板背面一览。PCBA正面元器件一览。初级侧采用一颗CapXon丰宾的电解电容,规格400V 82uF,次级侧两颗25V 680uF固态电容并联滤波,品牌同样是CapXon丰宾;初、次级之间使用塑料隔离板绝缘处理。

      下面几个图,是有关交流输入端安规电容、慢熔保险丝、共模电感等元器件。3.15A 250V慢熔保险丝特写,后面是压敏电阻,用于过电压输入保护。X和Y电容特性,,,,

网友:
下面的图:初级侧除了丰宾的电解电容之外,还有一颗规格为400V 22uF的电解电容,两颗电容之间是一颗初级开关管,使用螺钉与散热片固定。
初级开关管来自ST意法半导体,型号:18N65M2。

下面的图:
次级端输出固态电容特写,USB-C接口使用小块PCB板固定在主PCB板上。
拆下USB-C接口小板和变压器模块。这款充电器也使用到了平板变压器,平板变压器采用全自动的方式制造,产品之间的一致性非常好,在解决电磁兼容性问题方面有优势,并且不用担心普通变压器可能存在的绝缘破损等问题,安全性能有保障。平板变压器在华为40W超级快充充电器上也见过。

顺便把华为40W超级快充充电器平板变压器图贴出参考看如下图,外观看起来特别像一块PCBA,业界称之为“平板变压器”,垂直焊接在主PCBA上面。表面印有两行喷码,第一行是“HIG-B036-H1”,第二行是“HIG 180811”。

下面的图是下面内容:
   充电器采用Richtek立锜科技RT7786作为主控芯片。RT7786系列专门设计用于与RT7207等控制器配合使用,为USB PD或可编程电源适配器提供整体解决方案。RT7786可实现高效率,符合安全标准,在5V待机状态下功耗低于30mW。

立锜科技RT7786详细规格资料。

下面的图片是,有关USB PD协议芯片,丝印“8C=5F 12FGC AL2”,同样来自立锜科技,实际型号为RT7207。立锜科技RT7207是具有纤薄的外形,用于高效率脱机AC-DC转换器的二次侧USB电源(USB PD)Type-C控制器。芯片整合了一个MCU来处理USB PD协议,并且整合了一个用于USB PD或其他专有协议的内置双相标记编码(BMC)收发器。即使在3.3V至20V的宽输出电压范围的条件下,内部同步整流控制器(SRC)也可以在连续导通模式(CCM)和非连续导通模式(DCM)下工作。包括具有可编程参考电压的双运算放大器,用于电压环路和电流环路调节,以提供高精度的可编程恒定电压(CV)和恒定电流(CC)调节。

立锜科技RT7207详细规格资料。

PCB板背面一览。

两颗分立的整流桥,这样做均分发热,对散热有利,成本也会比较高。
次级同步整流管,来自Infineon英飞凌,型号BSC093N15NS。

英飞凌BSC093N15NS详细规格资料。

和下面图,是来自EL亿光的光耦。

网友:
焊接USB-C接口的小PCB板正面有一颗输出MOS管。

USB-C接口输出开关管,vishay si7153dn。

PCB板背面没有元器件,USB-C座子采用过孔贴片焊接。

网友:
下面几个图是平板变压器上有丝印信息。
变压器插脚特写。

变压器使用很厚一块PCB板,将传统的线圈印刷在PCB板内,缩小变压器体积;变压器外围很大一部分是塑料绝缘骨架。

通过对65W USB PD充电器拆解,作为笔记本电脑的标配充电器,华为这款充电器不仅支持USB PD快充协议,还支持QC3.0、QC2.0快充,可用来给高通快充手机、移动电源快速充电,这是华为留给用户的一个彩蛋。

      这款65W USB PD充电器的控制部分采用立锜RT7786和立锜RT7207构成;内置平板变压器,在产品体积上具有很大优势,整体性也很好。同时,充电器内部使用了大面积的散热片,并使用大量灌胶起到导热的作用,保证大功率输出时的稳定性能。整机的用料和做工依然保持业界领先水准。

付呗丨移动支付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我一直以为PD控制器是在那个立着的typec小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PD控制器是在那个立着的typec小板上的

现在知道立着的typec小板是个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