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货」PCB设计妙招,快速调整丝印和修线的方法(我是搬运工)

楼主:
「干货」PCB设计妙招,快速调整丝印和修线的方法  嵌入式系统攻城狮 2019-01-15 01:10:49

调整丝印字符的快捷命令在旧版本的Altium Designer里面,调丝印时经常会碰到器件、走线铺铜等物体和丝印位号在同一个位置导致不好选择的情况,以前一般是先将其他所有物体都锁定了以后再去调整丝印位号,这也是不是最方便的。
现在有了一种新的方法可以轻松的调整丝印的位置。首先,我们来新建一个移动文本的命令。关于设置系统命令的方法,之前已经发过一篇文章,大家有不清楚的可以点击这里去参考一下。一套高效率的Altium Designer快捷键
以AD18为例,其他版本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设置命令的窗口调出来,在PCB设计界面的标题栏上单击鼠标右键,点击最后一个Costomzise

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窗口,这里面就包含了AD所有的命令和功能。用户还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命令来编写自己想要的功能。

我们找到move菜单,在这个菜单下点击下面的NEW新建一个命令,这时会弹出一个编写命令的窗口。
move

填写命令的窗口

在这个窗口下,Process里面就填PCB:MoveObject ,Parameters参数是Object= String。 Caption里面就是命令的名字,为了直观取名为Move Designator。这样,移动丝印的命令就设置好了,点击OK。

这时候在原来的Costomzise菜单里就多了一个Custom,里面只有一个命令,就是刚才我们新建的。

为了方便使用,我们点鼠标左键可以将这个命令拖到系统的菜单栏里,如图,先将命令拖到上面的edit菜单,然后在edit菜单的下拉范围里再拖到move子菜单下面,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放下。

这样,我们的move菜单就有了一个调整丝印字符的功能,按快捷键M调出move菜单,看得到有一个Move Designator,点击它,就可以方便的选中丝印字符而不会误选其他的东西了。

为了更加方便的用这个功能,我们还可以为这个功能设置快捷键。先按快捷键M调出菜单,然后按住ctrl键用鼠标左键单击我们的Move Designator,进入刚才编辑命令的界面,在Shortcuts一栏里面输入自己喜欢的快捷键,比如我们这里设置键盘上的Y键为这个命令的快捷键

这样一来,我们想要调整丝印的时候,按一下键盘上的Y,就可以很方便的选择PCB上的丝印字符。
修线的快捷命令很多人修线的操作都是习惯按住鼠标的左键来把PCB走线拖曳到自己想要的位置上,板子规模比较小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板子上的走线非常多的,需要调整间距的线也非常多。每调整一根线都要用手指按住鼠标按键来拖动,时间长了手会受不了,严重影响效率和手指关节的健康。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AD自带的命令来代替这种习惯。解决的方法还是我们的move命令菜单,走线之前,按一下M,选其中的Drag命令。

然后鼠标变成十字光标,点击想要修整的走线,就可以很方便的调整了,完全不需要一直按住鼠标按键,只需要点击一次就可以了。同样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给这个命令设置快捷键,例如我这里就设置了F键对应这个命令,每次要调整走线的时候,按一下F键就可以进行修线操作了。

更多精彩文章请看本头条号主页!

网友:
图片之间的字体有点小

网友:
mark,需要的时候仔细看一下

网友A:
文章用的是AD18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章用的是AD18版本,,,

当然,新版本功能丰富,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