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罗姆半导体提供的漏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那个整流桥之前的Trip Coil是什么作用?VS是供电电源,规格书说12~22V供电,这种电源电路可靠吗?

网友:
"那个整流桥之前的Trip Coil是什么作用?"

就是一个电磁铁或者叫继电器的交流绕组,其中通过交流电流时,通过触点将交流电路切断。
图中标识得很清楚。

网友:
“VS是供电电源,规格书说12~22V供电,这种电源电路可靠吗?”

和普通的工频交流整流电路一样可靠。

网友:
那个整流桥之前的Trip Coil连同对应的触点,并不是简单的电磁继电器,而是靠外来机械力量闭合触点,然后触点自行锁住。Trip Coil的作用是使触点脱开,脱开后即使Trip Coil失电,触点也不会自行闭合。这种东西,往往称为脱扣器。

网友:
此芯片连同外围的零序电流互感器(Zero current transformer)、电源电路等等,通常是作为空气开关的一个附件,与空气开关并列装在一起。其作用是发生漏电时(人体接触交流市电导致触电等),迅速切断交流市电。也称漏电保护器。

网友A:
某些漏电保护器不使用任何芯片,当然也就不必使用供电给芯片的电源,而是直接由零序电流互感器(Zero current transformer)触发晶闸管,再由晶闸管驱动脱扣线圈,使交流市电切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某些漏电保护器不使用任何芯片,当然也就不必使用供电给芯片的电源,而是直接由零序电流互感器(Zero curren ...

这个看电路应该是电源供电吧,我看经过整流桥后是电阻降压至较小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些漏电保护器不使用任何芯片,当然也就不必使用供电给芯片的电源,而是直接由零序电流互感器(Zero curren ...

SCR是晶闸管吧

网友:
SCR是晶闸管吧

SCR是普通单向晶闸管。从图中符号看,也是普通单向晶闸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看电路应该是电源供电吧,我看经过整流桥后是电阻降压至较小的电压值?

这个看电路应该是电源供电吧,我看经过整流桥后是电阻降压至较小的电压值?

是由图中整流桥整流,然后Rvs降压Cvs滤波,VZ稳压,为芯片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