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为什么可以作为隔离器件?电容隔离和变压器隔离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最近在设计UART的菊花链电路,发现现在大多数公司的隔离方案从变压器转向了高压电容,但是电容为什么可以作为隔离器件,它和变压器比的优势劣势是那些?作为初来乍到的新手,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串口隔离用光耦即可,不会用变压器或者开关电容来隔离,成本太高了。
电容隔离是有条件的,不是在回路里串联电容那么简单。串联电容只能隔离直流,无发隔离交流,而干扰往往是交流的。电容隔离是用半导体电路构成双刀双掷开关,快速将电容在两个独立的信号回路间来回切换,利用电容的电荷存储来实现隔离的信号耦合。开关电容隔离法比磁耦合法的隔离度高,适用的传输带宽和信号幅值区也更大,但成本也更高。

网友:
电容隔离用的场合很有限
听过TI 的技术交流会,可以到TI官网搜一下

网友:
这里有,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63599-1-1.html
跟随 TI 高电压技术专家,了解电容隔离技术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