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 WEB IDE 使用体会和改进建议

楼主:
通过自己一段时间对NXP Rapid IoT web Studio的使用,从不了解到逐步熟悉,将自己的体会与大家分享一下:

NXP Rapid IoT web Studio的优点:
1.上手快,编程简单,开发速度快,是一个快速开发IOT应用的好平台。
2. web Studio还是非常稳定的,从来没有崩溃过,数据也没有丢失过,比起手机端的APP要强不少。

NXP Rapid IoT web Studio的问题和改进建议:
1.编译器可以检查出代码的语法错误,并给出具体的位置。但是对于其它原因引起的编译失败,要求检查源码,但是编译器没有给出具体错误的原因和哪里出了错误。在编辑修改较多内容的时候,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又无法再回原始的状态,只能一点一点的试错,效率太低。

上图就是编译器给出的错误提示,但是代码中没有任何错误标记,根本不知道错误在哪里。

2.App View 只能使用现在有组件和属性,蓝牙组件的通知和订阅功能因为APP端无法写代码,无法申请订阅,蓝牙的通知服务无法使用,APP端只能采用效率较低的定时查询方式。

3.建议编辑窗口增加“另存为”命令。这样可以将当前编辑的已经调试好的项目重新命名另存为一个新的项目,以保存项目阶段性成果。有时错误点击浏览器而跳转页面或关闭窗口都会造成已编辑未保存的项目内容丢失。

4.建议在编辑窗口增加“取消前一个命令”的功能。实现这个功能可能比较难,但是真的很有用,我在编辑时多次误删除了组件,相关的事件都删除了,只能从头再来或是重新打开项目。

5.程序和组件中使用到的数据结构、函数和常量找不到相关的定义文件,编辑器也没有自动提示的能力,在编写程序时,不知道预定义的数据结构里面都有什么参数,可以调用哪些函数。

在web Studio编程学习和测试的用时上,50%的时间是在看文档和示例,40%的时间在解决未知的编译失败,在编辑、编译、下载、测试的无限循环。第一次因为没有经验,一次编辑的太多,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全部放弃,从新开始写程序。而真正用于组件添加、事件添加和代码编写只占10%的时间。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bjem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不带调试功能的IDE不是一个好的IDE!

网友:
经过删除排除法终于找到了问题,在此也提示大家:如果源码中调用的函数不存在(字母有误时),编译器会提示编译失败,提示检查源码,但是不会标出是出错的函数,也不知道这是不是BUG。

如果在编译时看到上面的错误提示,就好好检查一下自己添加的函数名称是否有错误?
建议后期不要修改被引用的函数名称,编辑器没有查找替换功能,如果修改了函数名,而没有同步修改所有的引用,就会导致这种不给出具体行号的错误报告。查找起来真是太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