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FDS9435芯片的吗

楼主:
最近想用这款芯片去控制电源,但是看了数据手册似乎并没有讲的很详细。想问一下这款芯片可以用FPGA直接控制吗还是需要加一个驱放。还有这款芯片的数据手册上也没有讲到参考电路,也想问一下参考电路怎么接

网友A:
FDS9435不就是个MOSFET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DS9435不就是个MOSFET吗

对的,但是我看datesheet连封装信息也没有,是不是找错了datesheet了

网友C:
安森美的MOS,30V,P沟道。安森美的数据手册应该很好找呀。1,2,3引脚是S,4是G,5678是D。SO-8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但是我看datesheet连封装信息也没有,是不是找错了datesheet了

手册里没有给出具体封装。封装是单独的一个文档。你参考一下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森美的MOS,30V,P沟道。安森美的数据手册应该很好找呀。1,2,3引脚是S,4是G,5678是D。SO-8的封装。

有外围电路吗

网友:
MOS你要啥样的外围电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