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电压在不同拓扑中的问题

楼主:
10芯积分
【不懂就问】
电机学里的电压平衡方程
U=E+I•R+j•I•X
这里拿永磁同步交流电机举例
U是外加到三相定子绕组的电压,即驱动器逆变输出的电压
E是转子旋转磁场在定子绕组上产生的反电动势,为4.44Nkfψ
后面两项就是电阻压降和漏感产生的压降

【1】现在如果电机以2000转/分的速度运行,突然急停,会发现驱动器
的直流母线电压会飙升到高于额定的值,这个知道是电感电压的尖峰造成的
但是想从上面的公式分析产生尖峰的原因,是不是因为在转速突然变到0时,
U就突然变成0了,在定子绕组上的反电动势就“倒灌”入驱动器中,就体现在
直流母线值提高?

【2】下图,图1的单端反激开关电源,原边绕组Np并联一个钳位电路,是防止
开关管关断瞬间,产生的尖峰,而图2的典型DCDC的buck、boost电路,只加
上一个二极管,来给电感电压提供消耗的回路,同样是关断时的尖峰电压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3】如果用空开从市电引出三相380VAC,经过三相电抗器,再接入整流电路
如果突然关掉空开,三相电抗器电压尖峰体现在哪儿了?也没有看到有什么防
尖峰的措施

图1

图2

网友A:
【1】“现在如果电机以2000转/分的速度运行,突然急停”

说清楚如何“急停”。是用机械刹车将电动机轴抱住?是通过你的驱动器对电动机施加使其反向转动的电压?

网友:
【1】突然急停,会发现驱动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会飙升到高于额定的值,这个知道是电感电压的尖峰造成的

哪个电感?电动机绕组漏感?直流母线上滤波电感?供电给整流滤波电路变压器的漏感?

网友A:
【2】图1的单端反激开关电源,原边绕组Np并联一个钳位电路,是防止开关管关断瞬间,产生的尖峰,而图2的典型DCDC的buck、boost电路,只加上一个二极管,来给电感电压提供消耗的回路

三种电路工作原理完全不同,Buck、Boost电路中的二极管也不是用来提供“消耗的回路”。
你必须先把这些开关电路理想情况下如何工作搞明白才能够谈论“同样是关断时的尖峰电压”(其实不一定有这个尖峰电压)。

网友:
【3】如果用空开从市电引出三相380VAC,经过三相电抗器,再接入整流电路如果突然关掉空开,三相电抗器电压尖峰体现在哪儿了?

体现在电抗器两端电压突然变化。这个突然变化的电压与电源电压叠加,可能会施加在空开触点之间,产生电弧。

网友:
【3】如果用空开从市电引出三相380VAC,经过三相电抗器,再接入整流电路

你自己造出来的经过三相电抗器再接入整流电路吧?从未见市电经电抗器再接整流电路的。

网友:
其实,所谓“电感电压”应该称为“感生电动势”。判断感生电动势方向的法则是楞次定律。判断感生电动势大小是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仅此而已。

网友:
1,问题
在一本电机学的书中讲过,电动机和发动机在一些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的界限!理想的电感和电容都是可以储能的。电动机只是在使用机械运动来转化储存在电感里的能量。所以在你的电动机停止时,电感线圈里储存的能量就会以电能的形式释放出来。就成了发电机!所以对于大型电机这是很“危险”的事,通常,需要使用“容性”的负载消耗掉,要不对电网都可能产生影响!有人说:使用二极管和电阻就可以了,实践告诉你来不及了!如:火车机车那样的设备就是我们国家的工程杰作。
2,问题
对于单端反激开关电源是把频率提高以减少变压器的体积和成本,所以,在工作时会将大量的能量存储在电感中,电感量越大储存的能量越多,但是,需要解决的电感惯性越强,惯性越强频率就不能越高,所以矛盾的很。每一个电源就是找到平衡点,所以“电路中不能把电能都消耗掉,这样电源没有意义了,因为效率低!”
3,问题
三相电抗器主要是为了防护电网不受大负载的影响的保护措施,也可以理解为“平衡相压的”。所以其中每一相的作用是阻止电压的突变,所以,它工作时不大量储能的,只是防止负载的电压倒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问题
在一本电机学的书中讲过,电动机和发动机在一些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没有严格 ...

“在一本电机学的书中讲过,电动机和发动机在一些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电动机和发动机”应为“电动机和发电机”。
电动机都可以作为发电机使用,发电机也都可以作为电动机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如果用空开从市电引出三相380VAC,经过三相电抗器,再接入整流电路

你自己造出来的经过三相电抗器 ...

这里我配图说明
图中电抗器一端三根线接入墙上的380VAC市电
另外一端接入另外一图中的L1、2、3,就是整流装置
我是这个意思,表述不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一本电机学的书中讲过,电动机和发动机在一些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电动机和发动机”应为“ ...

老大提醒的对!老大每次回答问题都非常严谨,十分佩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大提醒的对!老大每次回答问题都非常严谨,十分佩服!

你若有时间,帮我看看10楼说的电抗器是怎么回事。10楼第一幅照片,不是简单的三个线圈,每个线圈一端从上面引出,线圈另一端从下面引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若有时间,帮我看看10楼说的电抗器是怎么回事。10楼第一幅照片,不是简单的三个线圈,每个线圈一端从上 ...

是的,电抗器分为上下两排,每个线圈都是从上端引入,从下端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现在如果电机以2000转/分的速度运行,突然急停”

说清楚如何“急停”。是用机械刹车将电动机轴抱 ...

急停是指,在驱动器里设置参数,直接把指令速度变成0,让电机在短时内(1-2秒)到0速,没有用机械方式来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突然急停,会发现驱动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会飙升到高于额定的值,这个知道是电感电压的尖峰造成的

哪 ...

这里的电感电压,指的是电机定子绕组上产生的反电动势

网友:
【1】突然急停,会发现驱动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会飙升到高于额定的值,这个知道是电感电压的尖峰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图1的单端反激开关电源,原边绕组Np并联一个钳位电路,是防止开关管关断瞬间,产生的尖峰,而图2的典 ...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是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不同时导通,原边绕组储能时,副边的二极管反偏不导通,原边mos关断时,副边导通,但是这时原边产生尖峰电压

boost和buck电路中,前者是在mos关断阶段,电感把储能传送到输出,后者在开通阶段完成!

这是我理解的原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单端反激开关电源是原边绕组和副边绕组不同时导通,原边绕组储能时,副边的二极管反偏不导通,原边mos关 ...

单端反激电路中副边二极管和Buck或Boost电路中二极管作用是一样的,都是在功率管关断时向负载供电。
但单端反激电路中变压器原边的二极管却不是这个作用。原边二极管与输出无关。单端反激电路中变压器原边和副边之间总有漏感,也就是说原边电流产生的磁通有一部分未能耦合到副边。那么副边二极管导通时,原边漏感所储存的磁能并不能通过副边二极管释放。这部分漏感所储存的磁能将产生相当高的电动势,有可能击穿功率管造成功率管损坏。原边对副边漏感储存的磁能只能由原边接的二极管和稳压管释放。这部分电路也可以由二极管、电容、电阻构成,目的相同,都是为了释放漏感储存的能量。
Buck电路和Boost电路,是单个电感,不存在上面漏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端反激电路中副边二极管和Buck或Boost电路中二极管作用是一样的,都是在功率管关断时向负载供电。
但 ...

明白了,漏感形成了尖峰电压,单个电感没有漏感一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急停是指,在驱动器里设置参数,直接把指令速度变成0,让电机在短时内(1-2秒)到0速,没有用机械方式来 ...

由于驱动器结构我们不知道,永磁同步电机绕组结构不知道,所以很难具体分析电机定子绕组上的反电动势如何“倒灌”到直流母线。
但从能量转换角度倒是很容易解释。电动机本来具有一定转速,所以具有一定转动机械能量(转动惯量不可能为零)。当使用电路方法令电动机停止时,电动机具有的机械能量必定只能转化为电能,且电能只能流入直流母线,这必将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
如果是用机械方式使电动机停止,那么电动机所具有的机械能量将转化为热能,不会使直流母线电压升高。
从功与能的角度看问题,有时更方便,也更具有普适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驱动器结构我们不知道,永磁同步电机绕组结构不知道,所以很难具体分析电机定子绕组上的反电动势如何 ...

再次谢谢老师补充
楼上说到的转动惯量怎么理解呢?常听说但是不知道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谢谢老师补充
楼上说到的转动惯量怎么理解呢?常听说但是不知道意思

转动惯量是力学概念。
力学中有质量概念,物体受一定大小的力,会产生加速度。物体质量越大,在一定大小的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加速度越小。我们说,在一定的力的作用下,加速度与物体质量成反比。
如果物体不是自由运动,而是定轴转动。那么在一定力矩作用下,会产生角加速度(角速度对时间的微分)。物体转动惯量越大,在一定的力矩作用下,产生的角加速度越小。我们说,在一定力矩作用下,角加速度与转动惯量成反比。
直观地看,物体定轴转动,转动惯量越大,使其转动加速或者减速越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谢谢老师补充
楼上说到的转动惯量怎么理解呢?常听说但是不知道意思

转动惯量不仅与物体质量有关,还与转动轴位置有关。一个均匀圆盘,转动轴垂直于盘面且过圆盘中心,或者转动轴平行于盘面过圆盘中心,两种情况下,盘的转动惯量不同。若转动轴垂直于盘面且过盘的边缘,盘的转动惯量更大。
至于转动惯量的计算,因需要使用重积分,略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再次谢谢老师补充
楼上说到的转动惯量怎么理解呢?常听说但是不知道意思

转动惯量在《普通物理》课程中应该讲到。例如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第一册第四章“刚体的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动惯量在《普通物理》课程中应该讲到。例如程守洙江之永《普通物理学》第一册第四章“刚体的转动”。

谢谢,这就看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