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SoC-FPGA添加TFT显示屏和USB键盘

楼主:
Markdown支持的不好,直接看原文吧:http://verdvana.top/soc/fpga/ver ... 94%AE%E7%9B%98.html]http://verdvana.top/soc/fpga/ver">http://verdvana.top/soc/fpga/verilog%20hdl/2019/01/15/%E4%B8%BASoC-FPGA%E6%B7%BB%E5%8A%A0TFT%E6%98%BE%E7%A4%BA%E5%B1%8F%E5%92%8CUSB%E9%94%AE%E7%9B%98.html]http://verdvana.top/soc/fpga/ver ... 94%AE%E7%9B%98.html

1.前言

    手里有一块DE1-SoC开发板(导致我吃了八百个月的土),按照[友晶](http://www.terasic.com.cn/cgi-bin/page/archive.pl?Language=China&No=466)的[培训手册](http://www.terasic.com.cn/cgi-bin/page/archive.pl?Language=China&CategoryNo=182&No=870&PartNo=4)和[小梅哥](http://www.corecourse.cn/forum.php)的[《基于Cyclone V SoC FPGA的嵌入式系统设计教程》](http://www.corecours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704&highlight=AC501)初步搭建起了SoC-FPGA平台,并且在上面跑了一些简单的例程。

    后来看小梅哥的AC501开发板有一块5寸的TFT触摸屏,正好DE1-SoC上面连个黑白液晶屏都没有,就想着能不能在DE1-SoC上也添加一块小梅哥的屏幕,然后让Linux终端显示在屏幕上,就省去外接VGA显示器了。

    如果想完全在DE1-SoC上操作,光有屏幕还不行,还得接一个键盘输入指令。DE1-SoC上有两个USB Host可以接USB设备,不过需要添加USB键盘驱动才可以使用。

    上个图看一下最终效果:

    可以看到Linux终端显示在TFT屏幕上,然后用USB键盘输入管理员用户名“root”进入系统。

    下面就详细说明一下如何把这两个外设挂在SoC-FPGA上,并且为他们在Linux内核中添加驱动。
  • 开发环境:Quartus Prime Standard 18.1
  • 操作系统:Windows 10 Pro 1809 / Ubuntu 18.04 LTS

2.新建SoC-FPGA工程

    这部分内容可以参考小梅哥的教程,上面给链接了。搭建好的“soc_system.qsys”如下图:

3.添加Frame Reader IP核

    什么是Frame Reader IP核,为什么要添加,怎么添加,在我的另一篇文章“[在Quartus Prime 17.1以上版本中添加Frame Reader IP核](http://verdvana.top/fpga/verilog%20hdl/ip/soc/2019/01/02/%E6%B7%BB%E5%8A%A0Frame-Reader-IP%E6%A0%B8.html)”中都有,这里也不说了。

4.修改SoC-FPGA工程

4.1 修改Qsys

    首先,修改“soc_system.qsys”。将刚才添加的Frame Reader,和Clocked Video Output ,Clock Bridge 三个IP核添加到Qsys系统中。

    Clock Bridge设置如图:

    Frame Reader设置如图:

    Clocked Video Output设置如图:

    接线方式如图:

    Frame Reader和Clocked Video Output是什么在之前的文章说过了。而Clock Bridge就是为这两个IP提供时钟的。

    保存,生成HDL。

4.2 修改顶层文件

    刚刚添加的三个IP是TFT屏幕所需要的,这样就多出来驱动屏幕的引脚。刚刚说到的Clock Bridge还需要一个66.6MHz的时钟,所以还需要添加一个PLL。

    PLL的参数如下图:

    修改完的顶层文件代码为:
module DE1_SoC_GHRD(

    input  wire        fpga_clk50m,    //             clk.clk
    input  wire [1:0]  fpga_button,  //      button_pio.export

        output wire        hps_eth1_TX_CLK, //    hps_0_hps_io.hps_io_emac1_inst_TX_CLK
        output wire        hps_eth1_TXD0,   //                .hps_io_emac1_inst_TXD0
        output wire        hps_eth1_TXD1,   //                .hps_io_emac1_inst_TXD1
        output wire        hps_eth1_TXD2,   //                .hps_io_emac1_inst_TXD2
        output wire        hps_eth1_TXD3,   //                .hps_io_emac1_inst_TXD3
        input  wire        hps_eth1_RXD0,   //                .hps_io_emac1_inst_RXD0
        inout  wire        hps_eth1_MDIO,   //                .hps_io_emac1_inst_MDIO
        output wire        hps_eth1_MDC,    //                .hps_io_emac1_inst_MDC
        input  wire        hps_eth1_RX_CTL, //                .hps_io_emac1_inst_RX_CTL
        output wire        hps_eth1_TX_CTL, //                .hps_io_emac1_inst_TX_CTL
        input  wire        hps_eth1_RX_CLK, //                .hps_io_emac1_inst_RX_CLK
        input  wire        hps_eth1_RXD1,   //                .hps_io_emac1_inst_RXD1
        input  wire        hps_eth1_RXD2,   //                .hps_io_emac1_inst_RXD2
        input  wire        hps_eth1_RXD3,   //                .hps_io_emac1_inst_RXD3
        inout  wire        hps_eth1_INT_N,  //                .hps_io_emac1_inst_RXD3

        inout  wire        hps_sdio_CMD,     //                .hps_io_sdio_inst_CMD
        inout  wire        hps_sdio_D0,      //                .hps_io_sdio_inst_D0
        inout  wire        hps_sdio_D1,      //                .hps_io_sdio_inst_D1
        output wire        hps_sdio_CLK,     //                .hps_io_sdio_inst_CLK
        inout  wire        hps_sdio_D2,      //                .hps_io_sdio_inst_D2
        inout  wire        hps_sdio_D3,      //                .hps_io_sdio_inst_D3

        inout  wire        hps_usb1_CONV_N,  //                .hps_io_usb1_inst_D0
        inout  wire        hps_usb1_D0,      //                .hps_io_usb1_inst_D0
        inout  wire        hps_usb1_D1,      //                .hps_io_usb1_inst_D1
        inout  wire        hps_usb1_D2,      //                .hps_io_usb1_inst_D2
        inout  wire        hps_usb1_D3,      //                .hps_io_usb1_inst_D3
        inout  wire        hps_usb1_D4,      //                .hps_io_usb1_inst_D4
        inout  wire        hps_usb1_D5,      //                .hps_io_usb1_inst_D5
        inout  wire        hps_usb1_D6,      //                .hps_io_usb1_inst_D6
        inout  wire        hps_usb1_D7,      //                .hps_io_usb1_inst_D7
        input  wire        hps_usb1_CLK,     //                .hps_io_usb1_inst_CLK
        output wire        hps_usb1_STP,     //                .hps_io_usb1_inst_STP
        input  wire        hps_usb1_DIR,     //                .hps_io_usb1_inst_DIR
        input  wire        hps_usb1_NXT,     //                .hps_io_usb1_inst_NXT

        output wire        hps_spim0_CLK,    //                .hps_io_spim0_inst_CLK
        output wire        hps_spim0_MOSI,   //                .hps_io_spim0_inst_MOSI
        input  wire        hps_spim0_MISO,   //                .hps_io_spim0_inst_MISO
        output wire        hps_spim0_SS0,    //                .hps_io_spim0_inst_SS0

        output wire        hps_spim1_CLK,    //                .hps_io_spim1_inst_CLK
        output wire        hps_spim1_MOSI,   //                .hps_io_spim1_inst_MOSI
        input  wire        hps_spim1_MISO,   //                .hps_io_spim1_inst_MISO
        output wire        hps_spim1_SS0,    //                .hps_io_spim1_inst_SS0

        input  wire        hps_uart0_RX,     //                .hps_io_uart0_inst_RX
        output wire        hps_uart0_TX,     //                .hps_io_uart0_inst_TX

        inout  wire        hps_i2c0_SDA,     //                .hps_io_i2c0_inst_SDA
        inout  wire        hps_i2c0_SCL,     //                .hps_io_i2c0_inst_SCL

        inout  wire        hps_i2c1_SDA,     //                .hps_io_i2c1_inst_SDA
        inout  wire        hps_i2c1_SCL,     //                .hps_io_i2c1_inst_SCL

        inout  wire        hps_gpio_GPIO00,  //                .hps_io_gpio_inst_GPIO00

        inout  wire        hps_gpio_GPIO37,  //                .hps_io_gpio_inst_GPIO37
        inout  wire        hps_gpio_GPIO44,  //                .hps_io_gpio_inst_GPIO44
        inout  wire        hps_gpio_GPIO48,  //                .hps_io_gpio_inst_GPIO48
        inout  wire        hps_gpio_GPIO61,  //                .hps_io_gpio_inst_GPIO61
        inout  wire        hps_gpio_GPIO62,  //                .hps_io_gpio_inst_GPIO62

        inout  wire        hps_key,
        inout  wire        hps_led,

        output wire [9:0]  fpga_led,              //         led_pio.export

        output wire [14:0] memory_mem_a,          //          memory.mem_a
        output wire [2:0]  memory_mem_ba,         //                .mem_ba
        output wire        memory_mem_ck,         //                .mem_ck
        output wire        memory_mem_ck_n,       //                .mem_ck_n
        output wire        memory_mem_cke,        //                .mem_cke
        output wire        memory_mem_cs_n,       //                .mem_cs_n
        output wire        memory_mem_ras_n,      //                .mem_ras_n
        output wire        memory_mem_cas_n,      //                .mem_cas_n
        output wire        memory_mem_we_n,       //                .mem_we_n
        output wire        memory_mem_reset_n,    //                .mem_reset_n
        inout  wire [31:0] memory_mem_dq,         //                .mem_dq
        inout  wire [3:0]  memory_mem_dqs,        //                .mem_dqs
        inout  wire [3:0]  memory_mem_dqs_n,      //                .mem_dqs_n
        output wire        memory_mem_odt,        //                .mem_odt
        output wire [3:0]  memory_mem_dm,         //                .mem_dm
        input  wire        memory_oct_rzqin,      //                .oct_rzqin

        input  wire        fpga_spi_0_MISO,       //           spi_0.MISO
        output wire        fpga_spi_0_MOSI,       //                .MOSI
        output wire        fpga_spi_0_SCLK,       //                .SCLK
        output wire        fpga_spi_0_SS_n,       //                .SS_n

        input  wire        fpga_uart_0_rxd,       //          uart_0.rxd
        output wire        fpga_uart_0_txd,       //                .txd

                      ///////// TFT /////////
    output      [7:0]  TFT_B,
    output             TFT_BLANK_N,
    output             TFT_CLK,
    output      [7:0]  TFT_G,
    output             TFT_HS,
    output      [7:0]  TFT_R,
    output             TFT_SYNC_N,
    output             TFT_VS,
        output             TFT_BL

);

        wire hps_0_h2f_reset_n;

        wire               clk_33m;
        wire               clk_66m;
        wire [7:0]         vid_r,vid_g,vid_b;
        wire               vid_v_sync ;
        wire               vid_h_sync ;
        wire               vid_datavalid;

PLL_0002 pll_inst (
        .refclk   (fpga_clk50m),   //  refclk.clk
        .rst      (1'b0),      //   reset.reset
        .outclk_0 (clk_33m), // outclk0.clk
        .outclk_1 (clk_66m), // outclk1.clk
        .locked   ()          // (terminated)
);

        assign   TFT_BLANK_N          =     vid_datavalid;
        assign   TFT_SYNC_N           =     1'b0;
        assign   TFT_CLK              =     clk_33m;
        assign  {TFT_B,TFT_G,TFT_R}   =     {vid_b,vid_g,vid_r};
        assign   TFT_VS               =     vid_v_sync;
        assign   TFT_HS               =     vid_h_sync;
        assign   TFT_BL               =     1'b1;

soc_system u0 (
    .button_pio_export                     (fpga_button),        //      button_pio.export
    .clk_66m_clk                           (clk_66m),
        .clk_clk                               (fpga_clk50m),        //             clk.clk
    .hps_0_h2f_reset_reset_n               (hps_0_h2f_reset_n),  // hps_0_h2f_reset.reset_n

        .led_pio_export                        (fpga_led),           //         led_pio.export

        .memory_mem_a                          (memory_mem_a),        //          memory.mem_a
        .memory_mem_ba                         (memory_mem_ba),       //                .mem_ba
        .memory_mem_ck                         (memory_mem_ck),       //                .mem_ck
        .memory_mem_ck_n                       (memory_mem_ck_n),     //                .mem_ck_n
        .memory_mem_cke                        (memory_mem_cke),      //                .mem_cke
        .memory_mem_cs_n                       (memory_mem_cs_n),     //                .mem_cs_n
        .memory_mem_ras_n                      (memory_mem_ras_n),    //                .mem_ras_n
        .memory_mem_cas_n                      (memory_mem_cas_n),    //                .mem_cas_n
        .memory_mem_we_n                       (memory_mem_we_n),     //                .mem_we_n
        .memory_mem_reset_n                    (memory_mem_reset_n),  //                .mem_reset_n
        .memory_mem_dq                         (memory_mem_dq),       //                .mem_dq
        .memory_mem_dqs                        (memory_mem_dqs),      //                .mem_dqs
        .memory_mem_dqs_n                      (memory_mem_dqs_n),    //                .mem_dqs_n
        .memory_mem_odt                        (memory_mem_odt),      //                .mem_odt
        .memory_mem_dm                         (memory_mem_dm),       //                .mem_dm
        .memory_oct_rzqin                      (memory_oct_rzqin),    //                .oct_rzqin

        .reset_reset_n                         (hps_0_h2f_reset_n),   //           reset.reset_n

        .spi_0_MISO                            (fpga_spi_0_MISO),     //           spi_0.MISO
        .spi_0_MOSI                            (fpga_spi_0_MOSI),     //                .MOSI
        .spi_0_SCLK                            (fpga_spi_0_SCLK),     //                .SCLK
        .spi_0_SS_n                            (fpga_spi_0_SS_n),     //                .SS_n

    .uart_0_rxd                            (fpga_uart_0_rxd),     //          uart_0.rxd
        .uart_0_txd                            (fpga_uart_0_txd),     //                .txd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TX_CLK (hps_eth1_TX_CLK), // hps_0_hps_io.hps_io_emac1_inst_TX_CLK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TXD0   (hps_eth1_TXD0),   //             .hps_io_emac1_inst_TXD0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TXD1   (hps_eth1_TXD1),   //             .hps_io_emac1_inst_TXD1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TXD2   (hps_eth1_TXD2),   //             .hps_io_emac1_inst_TXD2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TXD3   (hps_eth1_TXD3),   //             .hps_io_emac1_inst_TXD3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RXD0   (hps_eth1_RXD0),   //             .hps_io_emac1_inst_RXD0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MDIO   (hps_eth1_MDIO),   //             .hps_io_emac1_inst_MDIO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MDC    (hps_eth1_MDC),    //             .hps_io_emac1_inst_MDC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RX_CTL (hps_eth1_RX_CTL), //             .hps_io_emac1_inst_RX_CTL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TX_CTL (hps_eth1_TX_CTL), //             .hps_io_emac1_inst_TX_CTL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RX_CLK (hps_eth1_RX_CLK), //             .hps_io_emac1_inst_RX_CLK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RXD1   (hps_eth1_RXD1),   //             .hps_io_emac1_inst_RXD1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RXD2   (hps_eth1_RXD2),   //             .hps_io_emac1_inst_RXD2
        .hps_0_hps_io_hps_io_emac1_inst_RXD3   (hps_eth1_RXD3),   //             .hps_io_emac1_inst_RXD3

        .hps_0_hps_io_hps_io_sdio_inst_CMD     (hps_sdio_CMD),     //             .hps_io_sdio_inst_CMD
        .hps_0_hps_io_hps_io_sdio_inst_D0      (hps_sdio_D0),      //             .hps_io_sdio_inst_D0
        .hps_0_hps_io_hps_io_sdio_inst_D1      (hps_sdio_D1),      //             .hps_io_sdio_inst_D1
        .hps_0_hps_io_hps_io_sdio_inst_CLK     (hps_sdio_CLK),     //             .hps_io_sdio_inst_CLK
        .hps_0_hps_io_hps_io_sdio_inst_D2      (hps_sdio_D2),      //             .hps_io_sdio_inst_D2
        .hps_0_hps_io_hps_io_sdio_inst_D3      (hps_sdio_D3),      //             .hps_io_sdio_inst_D3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0      (hps_usb1_D0),      //             .hps_io_usb1_inst_D0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1      (hps_usb1_D1),      //             .hps_io_usb1_inst_D1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2      (hps_usb1_D2),      //             .hps_io_usb1_inst_D2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3      (hps_usb1_D3),      //             .hps_io_usb1_inst_D3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4      (hps_usb1_D4),      //             .hps_io_usb1_inst_D4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5      (hps_usb1_D5),      //             .hps_io_usb1_inst_D5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6      (hps_usb1_D6),      //             .hps_io_usb1_inst_D6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7      (hps_usb1_D7),      //             .hps_io_usb1_inst_D7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CLK     (hps_usb1_CLK),     //             .hps_io_usb1_inst_CLK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STP     (hps_usb1_STP),     //             .hps_io_usb1_inst_STP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DIR     (hps_usb1_DIR),     //             .hps_io_usb1_inst_DIR
        .hps_0_hps_io_hps_io_usb1_inst_NXT     (hps_usb1_NXT),     //             .hps_io_usb1_inst_NXT

        .hps_0_hps_io_hps_io_spim0_inst_CLK    (hps_spim0_CLK),    //             .hps_io_spim0_inst_CLK
        .hps_0_hps_io_hps_io_spim0_inst_MOSI   (hps_spim0_MOSI),   //             .hps_io_spim0_inst_MOSI
        .hps_0_hps_io_hps_io_spim0_inst_MISO   (hps_spim0_MISO),   //             .hps_io_spim0_inst_MISO
        .hps_0_hps_io_hps_io_spim0_inst_SS0    (hps_spim0_SS0),    //             .hps_io_spim0_inst_SS0

        .hps_0_hps_io_hps_io_spim1_inst_CLK    (hps_spim1_CLK),    //             .hps_io_spim1_inst_CLK
        .hps_0_hps_io_hps_io_spim1_inst_MOSI   (hps_spim1_MOSI),   //             .hps_io_spim1_inst_MOSI
        .hps_0_hps_io_hps_io_spim1_inst_MISO   (hps_spim1_MISO),   //             .hps_io_spim1_inst_MISO
        .hps_0_hps_io_hps_io_spim1_inst_SS0    (hps_spim1_SS0),    //             .hps_io_spim1_inst_SS0

        .hps_0_hps_io_hps_io_uart0_inst_RX     (hps_uart0_RX),     //             .hps_io_uart0_inst_RX
        .hps_0_hps_io_hps_io_uart0_inst_TX     (hps_uart0_TX),     //             .hps_io_uart0_inst_TX

        .hps_0_hps_io_hps_io_i2c0_inst_SDA     (hps_i2c0_SDA),     //             .hps_io_i2c0_inst_SDA
        .hps_0_hps_io_hps_io_i2c0_inst_SCL     (hps_i2c0_SCL),     //             .hps_io_i2c0_inst_SCL

        .hps_0_hps_io_hps_io_i2c1_inst_SDA     (hps_i2c1_SDA),     //             .hps_io_i2c1_inst_SDA
        .hps_0_hps_io_hps_io_i2c1_inst_SCL     (hps_i2c1_SCL),     //             .hps_io_i2c1_inst_SCL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00  (hps_gpio_GPIO00),  //             .hps_io_gpio_inst_GPIO00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09  (hps_usb1_CONV_N),  //             .hps_io_gpio_inst_GPIO09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34  (hps_eth1_INT_N),   //             .hps_io_gpio_inst_GPIO34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37  (hps_gpio_GPIO37),  //             .hps_io_gpio_inst_GPIO37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44  (hps_gpio_GPIO44),  //             .hps_io_gpio_inst_GPIO44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48  (hps_gpio_GPIO48),  //             .hps_io_gpio_inst_GPIO48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53  (hps_led),          //             .hps_io_gpio_inst_GPIO53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54  (hps_key),          //             .hps_io_gpio_inst_GPIO54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61  (hps_gpio_GPIO61),  //             .hps_io_gpio_inst_GPIO61
        .hps_0_hps_io_hps_io_gpio_inst_GPIO62  (hps_gpio_GPIO62),  //             .hps_io_gpio_inst_GPIO62

        .video_tft_vid_clk                    (clk_33m),                  //  alt_vip_itc.vid_clk
    .video_tft_vid_data                  ({vid_r,vid_g,vid_b}),       //             .vid_data
    .video_tft_underflow                 (),                          //             .underflow
    .video_tft_vid_datavalid             (vid_datavalid),             //             .vid_datavalid
    .video_tft_vid_v_sync                (vid_v_sync),                //             .vid_v_sync
    .video_tft_vid_h_sync                (vid_h_sync),                //             .vid_h_sync
    .video_tft_vid_f                     (),                          //             .vid_f
    .video_tft_vid_h                     (),                          //             .vid_h
    .video_tft_vid_v                     ()
    );

         endmodule
    分析综合、分配引脚。最后的RTL图是这样的:

    写过VGA显示器驱动的话就能看出这块TFT液晶屏的引脚跟VGA几乎一样,确实连时序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是VGA时序的屏幕理论上都能用本文的方式驱动。

    这样SoC-FPGA工程就修改好了,最后将“DE1_SoC_GHRD.sof”文件生成“soc_system.rbf”文件,以备之后使用。

5.制作Preloader Image

    这部分内容小梅哥的教程里也有,这里查缺补漏快速过一下。

5.1 打开SoC EDS工具

    这里注意要用管理员模式打开,不然后面会报错。

5.2 生成bsp文件

    在SoC EDS中输入:
bsp-editor
    弹出bsp-editor主界面。依次点击 File-->New HPS BSP创建bsp文件,如图:

    设定Preloader Setting Directory的路径为:“.. [工程名] hps_isw_handoffsoc_system_hps_0”。比如我的是“E:DE1-SoCFPGA_HPSDE1_SoC_GHRDhps_isw_handoffsoc_system_hps_0”,点击“OK”完成设置。

    然后点击“Generate”生成preloader的原始档以及Makfile。生成之后点击“Exit”退出。

5.3 编译preloader和uboot

    在SoC EDS Command Shell中使用cd命令进入工程路径:
cd E:/DE1-SoC/FPGA_HPS/DE1_SoC_GHRD  //改成你自己的路径,注意斜杠方向
    直接编译会报错,所以提前给他解决了。这里使用小梅哥提供的方法:“[win10下生成preloader报无法打开gdrive / ...... / uboot-socfpga.tar.gz](http://www.corecourse.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809&tdsourcetag=s_pctim_aiomsg)”。

    解决掉之后,在SoC EDS Command Shell中输入如下指令进行编译:
make uboot
    过程比较长,可以捉一会儿猫打发时间。

    编译完成之后在“[工程名]softwarepreloaderuboot-socfpga”路径下找到“u-boot.img”文件;在“[工程名]softwarepreloaderuboot-socfpgaspl”路径下找到“u-boot-spi.bin”文件。将这俩文件拷贝到“[工程名]softwarepreloader”路径下。然后在SoC EDS Command Shell中使用如下命令进入此路径:
cd software/preloader
    使用mkpimage工具生成preloader.img,命令如下:
mkpimage -hv 0 -o preloader.img u-boot-spl.bin
    此时你的preloader目录下就会出现preloader.img文件。

5.4 更新preloader和uboot

    将DE1-SoC的启动SD卡插入PC。确定一下那个能打开的分区的盘符,我这里是“J”。输入以下命令完成更新:
alt-boot-disk-util -p preloader.img -b u-boot.img -a write -d J //最后的字母既是盘符,根据个人情况修改
    如果之前不用管理员身份打开SoC EDS的话这一步将不会提示“Altera Boot Disk Utility was successful”。

6.制作设备树

6.1 准备所需文件

    去“..intelFPGA18.1embeddedexampleshardwarecv_soc_devkit_ghrd”路径下将“hps_common_board_info.xml”和“soc_system_board_info.xml”俩文件复制到工程路径下。在SoC EDS Command Shell输入如下指令回到工程路径:
cd ../../

6.2 生成dts文件

    接着输入如下指令生成dts文件:
make dts

6.3 生成dtb文件

    输入如下指令生成dts文件:
dtc -I dts -o dtb -fo socfpga.dtb soc_system.dts
    这样就在工程路径下生成了“socfpga.dtb”文件。

7.运行修改后的工程

    将刚刚生成的“soc_system.rbf”和“socfpga.dtb”两个文件复制到SD卡里替换掉原来的文件。然后将SD卡弹出,插入DE1-SoC卡槽。插上小梅哥的5寸TFT液晶屏,按下开发板电源键,可以看到Linux终端显示到了液晶屏上。

    但是此时插上USB键盘并不会输入内容。这就需要修改Linux内核。

8.修改Linux内核

8.1 准备工作

    启动Ubuntu系统。

    下载Linux系统源码:[https://github.com/altera-opensource/linux-socfpga](https://github.com/altera-opensource/linux-socfpga)。

    我这里选的和小梅哥一样的版本:socfpga-4.5。把下载好的源码解压到一个地方。我选择了主目录下的tools文件夹内,并修改文件名为“linux-socfpga”。

    下载编译器:[https://github.com/Verdvana/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4.04_linux.tar](https://github.com/Verdvana/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4.04_linux.tar)。

    同样我选择了和小梅哥一样的版本“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4.04_linux.tar”。 把下载好的编译器解压到Linux源码文件夹旁边,文件名不用改。

8.2 设置交叉编译环境

    快捷键“alt”+“ctrl”“t”打开终端。进入“tools”目录,命令如下:
cd ~/tools
    打开用户初始化文件:
getit ~/.profile
    文件末尾添加如下路径:
PATH="$HOME/bin:$HOME/.local/bin:$PATH"
export PATH=/home/verdvana/tools/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4.04_linux/bin:$PATH       //用户名改成自己的

    保存退出。

    执行如下命令让交叉工具生效:
source /home/verdvana/.profile     //用户名改成自己的

8.3 配置和编译内核

    输入以下命令进入Linux内核源码目录:
cd /home/verdvana/tools/linux-socfpga    //用户名改成自己的
    输入以下命令安装相关库:
sudo ap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sudo apt install libncurses5
sudo apt install libncurses5-dev
    指定硬件架构:
export ARCH=arm
    选择原厂提供的默认基本配置:
make socfpga_defconfig

    打开配置界面:
make ARCH=arm menuconfig

    开始配置内核。

    首先使能Altera UART驱动。依次进入Device Drivers-->Charater devices-->Serial drivers,在Alrera JTAG UART support、Altera UART support、Altera UART console support选项前的“< >”中输入“y”以使能该选项。

    然后使能Altera SPI驱动。首先进入Device Drivers,在SPI support选项前的的“< >”中输入“y”以使能该选项。

    接着按下回车进入此选项,在Altera SPI Controller选项前的“< >”中输入“y”以使能该选项。

    使能Frame Reader驱动。依次进入Device Drivers-->Graphics support-->Frame buffer Devices,在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选项前的“< >”中输入“y”以使能该选项,会弹出其他选项。

    在Altera VIP Frame Reader framebuffer support选项前的“< >”中输入“y”以使能该选项。

    为了支持使用显示屏作为console终端,还需要在Device Drivers-->Graphics support-->Console display driver support选项中使能Framebuffer Console support选项。

    小梅哥的教程中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使用USB键盘输入命令了,但实测并不行,还得添加USB HIP外设驱动才能外接键盘使用。

    依次进入Device Drivers-->HID support-->USB HID support,在PID device support选项前的“< >”中输入“y”以使能该选项。

    按键盘上的“>”键使“<Save>”高亮,然后按回车以保存设置。

    选择“<Ok>”。然后一直按“ESC”以退出配置界面。

8.4 保存内核配置文件

    当前配置暂存在.config文件中,是临时文件。为了方便以后继续调用,需要把他存在“linux-socfpga/arch/arm/configs”路径下。命令如下:
make savedefconfig && mv defconfig arch/arm/configs/DE1_SoC_defconfig
    保存完成后在“linux-socfpga/arch/arm/configs”路径下就多出一个“DE1_SoC_defconfig”文件。

    下次调用保存好的配置文件就输入如下命令:
make DE1_SoC_defconfig

8.5 编译内核

    输入以下命令切换到root用户:
sudo -i
    然后需要输入登陆Ubuntu的密码。

    进入linux-fpga路径:
cd /home/verdvana/tools/linux-socfpga   //用户名改成自己的
    使用如下命令指定处理器架构和交叉编译工具:
export ARCH=arm
export CROSS_COMPILE=/home/verdvana/tools/gcc-linaro-arm-linux-gnueabihf-4.8-2014.04_linux/bin/arm-linux-gnueabihf-
    输入如下命令加载配置好的内核配置文件:
make DE1_SoC_defconfig
    输入如下指令编译内核:
make
    编译时间也略长,可以趁机出去走两步。

    编译完成之后会在“linux-socfpga/arch/arm/boot”路径下生成“zlmage”文件。

    将此文件复制到开发板启动SD卡里,覆盖掉原来的文件。安全弹出SD卡,插到开发板里,上电启动,插一个USB键盘,欸嘿嘿,成了!

网友:
我们的系统默认就可以接USB键盘和鼠标,这些选项默认就是开启的,不知道你的为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