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Rapid IoT评测】+ 手机APP连接设备时提示“无法验证设备的硬件凭据”

楼主:
程序在web编译通过,下载到模块也能正常运行,手机APP通过蓝牙连接设备时,可以正常发现设备,但是注册设备时提示“Unable to authenticate device's hardware credentials”(无法验证设备的硬件凭据),手机的应用也无法使用。重新编译下载代码,重启动APP都不能解决。

好容易把程序都写完了,APP又不灵了
请NXP的技术支持帮助解决一下呀

网友:
这几天我连手机APP添加硬件都不成功,这个套件可真折腾人。

网友:
为了进一步证实,我又将自己修改后的 Rapid IoT Kit Out Of Box Demo,编译下载的模块中,模块可以正常运行,但是手机的APP在注册设备时还是提示“Unable to authenticate device's hardware credentials”。说明确实是软件的问题,但是软件在编译时提示成功,并没有报告任何错误呀?
在查看手机APP信息时,在integrations下看到了AUTHENTICATION TOKENS (身份验证令牌) ,黄色的字显示一般API令牌。

也就是说手机APP应用是有授权管理的,当前授权的一般APP。我编辑的软件之所以不能与模块连接应该是受到了授权的限制。
我就不明白了,我使用的都是web上的组件,Demo中出现过的函数,怎么会超出限?

想来想去,对比我写的恒湿控制与示例中的恒温控制,主要差别是没有使用IncTemp和DecTemp函数来增减湿度控制,而是直接在Humidistat_Pg按键处理回调函数添加了相关的代码,难到就是因为这个受到限制?难到组件的回调函数不允许修改吗?